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2-07-10):
winXP系统不能播放网页上的视频是怎么回事呀?视频页面能打开,但是点播放则立即停止。win7系统就没问题。望赐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浏览器播放插件版本低的问题吧。

网友:
下载个播放器安装

网友:
建议换一个浏览器试试。有的视频播放需要flash或其他插件,如果没有插件,会造成不能播放

网友:
没有flash插件或IE版本较低!

楼主:
360的浏览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