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500收录机电位器换大阻值的有影响吗

楼主(2022-07-11):
收了一台夏普500收录机,右声道声小,音量点位器拆开清洗也不管用,没找到原装7脚电位器,换了一个国产的点位器,左右声道没问题,音量大小调节感觉也没啥问题,总感觉音质不太好。昨天看电路图,发觉音量电位器是20K的,我装的是A50K的,哪位大师帮忙看下音量电位器是不是20K的?如果是20k的,我装A50k的电位器有什么影响?对音质是不是也有影响?

电路图

电路图

开关

开关

网友:
心理作用吧。

网友A:
一个是新换上的电位器没有了抽头(等响度补偿电路使用),使等响度电路失效,造成音质听起来一般般。还有就是看一看电位器各引脚连接有无错误,是否是否左右声道弄串了,形成单声道输出了,也会劣化音质。
       音量电位器阻值不匹配,有可能会影响放音效果,可用两只27千欧电阻并联在电位器两端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新换上的电位器没有了抽头(等响度补偿电路使用),使等响度电路失效,造成音质听起来一般般。还有就 ...

谢谢!回去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