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上海144

楼主(2022-07-11):
挺奇怪的,看着是原装的,但是度盘是上广电,猫眼6E2,合格证写着计算器,第一次见。

网友A:
原来家里也有一台,后来拆了。和你这个一样,只是猫眼是6E1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这个玻璃度盘是后配的,其他正常

网友C:
机器本来就是上海计算机的,因为上广名气大,一般复制度盘都是按照上广的做蓝本.你这台原装度盘毁了,配不到,原机主就买了这个度盘使你产生误会了.如果你是按照上广的价格入的,有点吃亏,如果是按其它厂家的144入手的价格不贵还是划算的,其实那时候的质量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家里也有一台,后来拆了。和你这个一样,只是猫眼是6E1的,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应该是上广电或金属工艺三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本来就是上海计算机的,因为上广名气大,一般复制度盘都是按照上广的做蓝本.你这台原装度盘毁了,配不到, ...

哦哦是这样呀,不过看着样子度盘没有换,之前我也担心这个问题,特意问了原主人,原主人说没有换过,也问过过其他人,有说定制的,说啥的都有,所以一直感觉挺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玻璃度盘是后配的,其他正常

谢谢您的关注,之前我也担心这个问题,特意问了原主人,原主人说没有换过,也问过过其他人,有说定制的,说啥的都有,所以一直感觉挺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本来就是上海计算机的,因为上广名气大,一般复制度盘都是按照上广的做蓝本.你这台原装度盘毁了,配不到, ...

我个人感觉这个机子品相挺好的,您觉得这个大概多少钱呢

网友D:
门边上立着那个东西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门边上立着那个东西不错啊

楼主:
谢谢您的讲解,但是我还有一点疑问,就是144怎么换度盘呢,我想把它换成原来的度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不是上广器材的,给我三张我都要考虑一下,因为今年春天我350入了一台上海广播器材的144,(闲 ...

现在买台汉字版的,品相稍好点的都要1K开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度盘很容易,论坛上大概要100元左右,个人感觉不划算

那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您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E:
度盘运输过程很容易碎,我买了台度盘单独用两泡沫夹紧放机內还是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度盘运输过程很容易碎,我买了台度盘单独用两泡沫夹紧放机內还是碎了。

度盘可以不用拿下来,包装时,收音机用泡沫或者气泡纸多缠绕几层,放入泡沫箱(空隙用海绵或其他物品填充避免晃动),再入纸箱。防水防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旋钮取下来,再把机芯取出来,就可以看到玻璃了,是用几块小木头用螺丝固定的,卸下来就好了,好些年 ...

您说的是一般机子换玻璃的程序。比如红灯711系列。但144或者熊猫601-3G,美多66系列,很简单。度盘和机芯通过柔软的橡胶件在玻璃开孔位置连接的,只要旋下底部四颗螺钉,直接就可以连度盘旋钮移出机芯。移出以后,如果感觉喇叭线碍事,焊下来即可。然后下旋钮,就可以看到度盘与机架连接的橡胶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是一般机子换玻璃的程序。比如红灯711系列。但144或者熊猫601-3G,美多66系列,很简单。度盘和机芯 ...

都是好多年前换过,具体的是那种机子还真 记不太清楚,很可能弄混了。但是换玻璃真心不难,细心点就成。感谢您的提醒,谢谢您了

网友F:
这个机器刻度盘是后换的,原配是绿色格调的,夜景也不错,其他都是计算器厂的,记得论坛里有人专门介绍过这个情况,我自己手里面的几个厂的来看,上广144美观性工艺性最好,其次是上海金属工艺厂和上海计算器厂,后者电容都不是天和电容,有字的一面朝里,纸介质电容也不同,前者是红色的绝缘密封,后者是米黄色。
这个型号体型较小,内部紧凑,散热性较差,内部电路维修性不是很好,个人不太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刻度盘是后换的,原配是绿色格调的,夜景也不错,其他都是计算器厂的,记得论坛里有人专门介绍过这 ...

感谢朋友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