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系统用智能电源盘维修和故障原因及分析之一

楼主(2022-07-11):
      接修了两台消防系统上用的智能电源盘,这是其中一个。先声明一下,这两个电源的维修过程上传到矿坛的目的主要是做个维修过程记录,也方便有类似电源维修的坛友做个参考,至于其工作原理没有深究,平时也不是干这行的,有什么不正确和描述不到的地方,欢迎坛友们指正,写下这些维修过程也要整理资料,码几千个字不容易,所以不喜别乱评,谢谢!

第一台智能电源盘(型号:GST-LD-D02)

故障现象:
    接通220V电源,面板输出电压表显示23.8V,输出电流表为0.00A,四个指示灯(工作指示、主电故障、备电故障、输出故障)中工作指示灯亮,备电故障灯亮,有报警声。

工作原理:
    该电源盘用于消防控制系统供电,有市电和备用电池双供电,保证系统不断电工作。机器内部有一块电源板和一块电源转换板,电源板上有DC24V和DC30V两路电源独立输出。DC24V开关电源主控制芯片由UC3845BN带推动变压器推动两个IRFP460A功率管完成;DC30V开关电源高压侧主控制芯片由UC3842BN完成,低压侧由HA358完成。电源转换板由芯片339控制转换继电器完成主电与备电的转换。

检查测量:
    打开盖板,测量电源板有24V(23.2-23.9V)和30(29.6V)的电压输出,说明电源板电压输出基本正常。测量电源转换板的主电输出和内部使用输出端电压基本正常,备电输入接口(24V电池)端保险丝无,用稳压电源调到24V,直接并到电源转换板上备电输入接线端子上,报警声音消失。
    目测电源转换板上有一个LR9343场效应管(P沟道,-55V,-20A,具体参数见下图)位置烧焦发黑。

    拆下电源转换板,分析电路结构,发现这个LR9343场效应管是应用于电池充电线路中,由转换板上的339芯片控制电源板上的30V直流电,通过LR9343场效应管向电池充电。

    拆下LR9343场效应管,万用表二极管档,表笔互换测量三个引脚间均无数值,说明该管已经损坏,需更换。

    市电与电池备电转换继电器型号为SLA-S-124D,主电源断电时,继电器转换到电池上,由电池完成对设备的供电。

    目测还发现电源板上24V电源部分的三个输出滤波电容鼓包,30V电源部分的高压滤波电容鼓包,电源转换板上24V电源波电容鼓包,应一并更换。

维修更换:
    根据上述检查结果,电源板和电源转换板基本正常,鉴于PCB上场管所安装位置的铜箔已经烧掉,决定将场管加绝缘后安装在附近的散热片上,管脚用导线接到PCB上,电解电容虽然用自制的ESR表在路测量没发现阻值偏大的问题,但也全部更换。

    由于场管是安装在PCB上,利用PCB上的铜箔散热,这种方式导致安装位置的PCB铜箔已经烧焦,决定采用另加散热片的方式处理。将场管另外安装在一个小散热片,在PCB上打孔将散热片固定,场管引脚用导线引至PCB上,解决了场管的散热问题。

    找来2个旧12V电池接在备用电输入端,接通电源,机器正常输出,报警提示音没有了,维修完成。

文字中插入图片不方便,在下面一并全部加上,各位可对照着看。

附损坏的零件图片

网友A:
发错了。已经改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错了。已经改发。。。。

谢谢坛友加分!!!

网友(2023-01-05):
我想看看另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行我都碰到。

网友:
海湾的消防电源,新的价格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