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求助

楼主(2022-07-11):
哪位老师能提供6P14推挽输出变压器参数,超线性接法,现有96片子,叠厚35mm,请老师帮忙。

网友:
6P14推挽用96片子有点夸张吧。

网友:
好像针对你的。供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于版的帮助!

网友:
绕好后空荡荡的。

网友:
66的片子3.5叠厚就够了。

网友:
按6P3P或EL34数据绕制输出变压器,将来可以升级

网友:
推挽输出变压器要想抽超线性抽头必须使用分段绕制,否则超线性抽头的反馈量很难达到完全相同。如果不要超线性抽头、是可以采用分层绕制、较差接线、尽量达到两臂直流电阻接近。这是我实绕的6P1推挽输出牛数据与接线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