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构成的单稳态电路上电时会输出高电平?

楼主(2022-07-11):
怎么改上电才不会输出动作?

接地忘记画了,实际上是有的。

网友A:
用R端,拉低延时后输出。

网友:
感觉可以变通下,你给后端三极管供电延迟一个比前面的555充电时间要长的一个时间。就完美规避这个问题了。简单的延时电路你可以再加一个555,或者和前面的555合成一个5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R端,拉低延时后输出。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用PNP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