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九阳Y40C电压力锅,显示E7

楼主(2022-07-11):
一台九阳Y40C电压力锅,故障是不显示,测量显示板,+5V短路,换了块显示板,显示正常,按功能键,显示E7,检查盖子检测线没断,盖子上二个针脚间不知道是通还是断?第一次接触这个,不大懂的请教各位师付们,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大多数都是通往锅盖上的温度传感器断线所致。

网友A:
1、拆解上盖子上关门的微动开关,门关闭时导通
2、拆开压力锅底盖,万用表测量压力开关两个脚,正常应该是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拆解上盖子上关门的微动开关,门关闭时导通
2、拆开压力锅底盖,万用表测量压力开关两个脚,正常应该是 ...

谢谢老师的答复,电压力锅也修好,拆开上盖发现有个像感温头样的断了根线,把线焊上用AB胶全部胶住,用表量,单向导通,像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