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迷你升压型正负电源模块(5V转正负12V),输出可达3W

楼主(2022-07-11):
直接上原理图
PCB,顺便说一下嘉立创EDA确实好用(义务推广)
实物,超级小
加电容,减小纹波
带载测试的两个电阻,不得不说上古时代的电阻阻值真没准,标称270的344.8,标称300的290.5
开测,这点负载毫无压力
上示波器,看纹波
正电源纹波,10mV
f负电源纹波,20mV
电源输入端,算下来效率85.5%

上两个100欧电阻,正负各有超过120mA电流,负电源略有压降
输入端电压电流,此时效率66%
GERBER文件,嘉立创、捷配可以直接打板,仅供坛友娱乐,商用请给我打100元画板费
注意,单独使用负电源带载能力很弱,正负平衡或者正电源带载略大负电源才有基本对等的输出能力

网友A:
对比SEPIC电路,此电路少了输出端的电感,那么电容在充电的时候有经过前面的电感,放电就是开关管导通时候,是没有电感储能的。
或许此电路效率较低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SEPIC电路,此电路少了输出端的电感,那么电容在充电的时候有经过前面的电感,放电就是开关管导通时候 ...

小电流这个效率85%不算太低了,D2、D3用电感试过,那时候用的3.3V供电,输出能力没有二极管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流这个效率85%不算太低了,D2、D3用电感试过,那时候用的3.3V供电,输出能力没有二极管好

图中绿线是电容充电回路,电感和电容都有储能。
红线是电容放电回路,电容的能量直接消耗在二极管和开关管的内阻上了,如果有个电感,就会有电容放电时的一部分能量送到输出端。
如果导致输出电流不足,是否是电感量大了的原因?

网友A:
个人以为啊
这样效率更高,就是电感要双绕组的(成变压器了)自己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以为啊

这样效率更高,就是电感要双绕组的(成变压器了)自己绕?

等有时间试试您这电路

网友:
这个芯片我也有,买了好久没用上

网友:
正好能用上,谢谢分享!

网友B:
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你的电路V-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