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GE牌串丝钟控收音机)

楼主(2022-07-12):
收拾地下室,看到这个鸡肋,就决定拆了。鸡肋原因,1,社会存量大;2,外壳破损(外壳顶上有一道裂纹;旁边还有一个受热变形的地方;喇叭布破损;有机玻璃破损);3,外观不易修复,主要原因是有机玻璃的安装是用的热熔法。

钟控(交流电源驱动的钟),中波,单喇叭,有音调,有高放,6灯。

发个贴,废话不多。

前面外观:

后面板外观:后面板没有破损和变形,就是有些刮擦,准备保留,以备以后有人需要。

内观:典型的美国产品:不讲究美观,只要能快速大量生产。飞线杂乱,元器件排列不讲究。喇叭典型美国产品:软铁用一段水管做成。

把接线、拉线拍照后开拆。拆完后的机壳:
一个蜜蜂尸体:

拆完后的底板;底板上标记型号后拆下电子管;底板反面;
12BA6高放, 12BE6变频, 12BA6中放, 12AV5检波、低放, 35C5功放, 35W4整流。

完成!

下一步:1,画出电路图;2,换个底板,排列美观一点重做,加变压器,串接灯丝改并联灯丝;3,换个外壳(初步设想买个小木制音箱,然后机器直接做在音箱底部或者顶部)。

这个要等以后有时间,有心情的时候再说了。

补充内容 (2022-7-13 12:40):
更正一下,检波、低放管为12AV6,原文错写为12AV5。原文超时改不了了,所以在这里更正。

网友:
这可是个大工程,这得干好长时间,加个电源牛很有必要,如果是我的机器我就翻新下外壳,在改成调频的,加上蓝牙,放桌上,还能看时间又能听收音机听歌,很不错的

网友:
你们好东西真多!我只能玩玩711,洋机难得

网友A:
还是保留原来的串丝机好些。串丝机是一种有特点的典型与标准的机器,如果杯弓蛇影可以加一个机外隔离变压器。假如改为电源变压器供电就是没有特色的最普通普遍的DIY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保留原来的串丝机好些。串丝机是一种有特点的典型与标准的机器,如果杯弓蛇影可以加一个机外隔离变压器 ...

有道理。如果改,还得改整流管和功放管,麻烦。如果加个隔离变压器,放机内也应该可以。

网友B:
也是不建议改,6管带高放的机器不好找。如果LZ要改的话,电路板留给我吧,我复原成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不建议改,6管带高放的机器不好找。如果LZ要改的话,电路板留给我吧,我复原成原机。

这个好说,只是需要等。我做事很慢的。

楼主:
画了好一阵子电路图,后来一想,虽然说机上的型号、电路图贴纸已经掉了,但是网上还是应该能搜到的。搜什么好,就搜GE radio 35C5。原因大概有人能猜到。然后从我画的一小部分电路图一对比,就知道是哪个图了。结果就搜到了,虽然机壳完全不同,但是电路板的元器件排列是一样的,电路图也是一样的。

我也没去注册下载高清的,就贴个模糊的,虽然看不清元器件的值,但是能够看出来电路结构。

和普通AA5(5管)机不同的地方有,1, 带高放;2,50C5改用35C5;3,整流电路一部分接入输出变压器,我估计用处是抵消一点交流哼声;4,输出变压器带反馈绕组,反馈绕组接音调电路,估计是通过调节负反馈来调节音调。

发现一个和我的收音机的电路不同之处:我的收音机音调调节用了一个电位器,而图上用了一个开关。

网友:
htt删除ps://pan.ba删除idu.com/s/1s9OHuvnOz_NJLC9z-akhnw  提取码:just

网友:
拆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