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想买一个50000字以上的表

楼主(2022-07-12):
这个性能下有什么实惠的高性价比的选择,预计主要用途是想测锂电池的自放电,直流内阻等参数,必须要能测4.2v精确到0.1mV,数字越多越方便

目前是6000字三位半的表,经过试验我手头的几个锂电池(soc大约50%)放了一两年,电压才降了几个mV,如果精度越高应该自放电能测得越快越准

偶然看到yr1035+内阻仪显示电压能4.2v显示到0.1mV,当成电压表的话算个100000字的表,价格也就100多,网上标称精度%0.15,不知线性精度如何(我这个使用要求应该主要希望线性高而不是相对真实电压的误差吧),假如我当电压表用的话,是否能满足我的需求

补充内容 (2022-7-13 09:31):
我想到了另一个方法,或许可以锂电池串联电压基准用 普通19999字四位半万用表也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只要电压基准和四位半万用表在给定条件下下偏差不超过0.1mV即可

楼主:
或者有能人告诉我一个不用高精度表也能比较电池自放电速度的方法。我看那种专门测电池自放电的仪器一套几万块钱,能在几个小时之内直接读出自放电电流(一般为nA~uA级别)

网友:
6000字的表不叫三位半,而叫三又六分之五位。

网友:
冷静。冷静。从现在有这个想法到三个月后看,如果还是想就买!!!离婚都有冷静期了。

网友A:
必须要精确到0.1mV直接上6位半的34401台表吧,二手价格还是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精确到0.1mV直接上6位半的34401台表吧,二手价格还是很便宜的。

34401二手正常价多少?

yr1035+内阻测试仪10v量程竟然能精确到0.1mV,突然有点想买了,改电压表降级使用,还有毫欧表,内阻仪功能,只要200块,感觉挺好的

网友B:
买34401啊   今年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34401啊   今年涨价了

挺贵的啊挺贵的啊

网友C:
50000字的测量4.2V精度到不了0.1mV

网友:
引用 楼主:
34401二手正常价多少?

yr1035+内阻测试仪10v量程竟然能精确到0.1mV,突然有点想买了,改电压表 ...

本身机器最小显示分辨率0.1mv,但是分辨率绝不等于精确度!!!

网友:
5000字???来钱定制大概30万吧

网友C:
有一定动手能力的话,
自己制作24bit的数字表,
可以轻松达到6位的分辨率。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00字的测量4.2V精度到不了0.1mV

按照我的要求,并不是必须显示电压与真实电压差值0.1mV,只需要满足待测电压降低0.1mV,读数也降低0.1mV(0.1的正负1%偏差都行),测自放电只需自己的读数和自己比较。不需要和更高级的表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定动手能力的话,
自己制作24bit的数字表,
可以轻松达到6位的分辨率。

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我的要求,并不是必须显示电压与真实电压差值0.1mV,只需要满足待测电压降低0.1mV,读数也降低0.1mV( ...

这个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我实测1.2V左右可以保证波动在0.01mV以内。
参见我的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06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