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了一个很猛的锂电气泵

楼主(2022-07-12):
朋友送了一个他汽车自带的气泵,看了一下是通用汽车随车的。
这个缺点是必须要插点烟器来获取电源 。
测了一下电流 打压到8公斤气压 12V大约8A
改装没什么亮点 给它配上四节C5和14A的保护板
放在原来的线槽内 正好
把多出来的点烟器线 和电池的充电口做成XT60接口,以达到锂电和点烟口两用的目的
山地车195*2.1的胎 从完全没气到4公斤 只需要30秒就打完了。比小米的气泵速度快了不是一点点。
总结:改装过后 家用非常合适

轮胎没气状态

轮胎没气状态

我骑车喜欢打到4公斤

我骑车喜欢打到4公斤

线和管全部收纳起来的状态

线和管全部收纳起来的状态

配的转接头挺全

配的转接头挺全

网友:
工整,小车用的数字带灯泵装了三个电池变成移动版

网友:
改造的真好,非常实用、便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 看看里面的做工。

拆开加电池的时候 忘了拍照 做工很好,
毕竟通用配这款泵的汽车是没有备胎的
金属气缸 缸径比小米的气泵大一圈
电流需求也大
能打到10公斤压力 电流要达到12A才行

网友B:
无线充气泵,现在流行的,
看过最好的是博世的,声音贼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充气泵,现在流行的,
看过最好的是博世的,声音贼好听

那种泵体也小 和便携式差不多 能打 但是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泵体也小 和便携式差不多 能打 但是慢

一般用于日常检测和补气,不能要求他从0打到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