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款输出4W的6N2-6P1小胆机——致敬红灯牌收音机!

楼主(2022-07-12):
6P1这只小功率管,作为国民电子管的代表,流行了数十年。它的诞生,兴起与衰落,无不与红灯收音机紧密相连。紧俏时与战备挂钩,凭票供应。衰落时被弃若敝屣,乏人问津。胆机制作爱好者,自从入门开始,就被人推荐装制最最廉价普及的胆管组合6N2推6P1。往往是作为练手组合,即响即扔,无人重视。导致至今,除了在提到收音机时有人怀念其风光,真正做小胆机时玩出好声者,玩到极致者,鲜矣!市面上流行数十张6P1的电路图,响是都能响,细究其工作状态,则五花八门,胡品乱凑,不一而足,设计精良者极少。随着近年来玩胆者日益消失,这一行已经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之像,作为产量最大的小功率管,可能达到上亿支,就此沉沦下去,实在是冤枉。
很多人口口声声说胆机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前人已经把很多问题搞得很清楚,我们只要拿着现成的电路焊接就成了,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其实,这往往就是给自己不深入细致学习,搞精搞透技术实质寻找的懒汉借口。你不认真学习与研究,前人留下的遗憾就没法弥补,无意中掉坑也许浑然不觉。经常有人提出自己的6N2-6P1装置以后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灵敏度不够的问题,竟然有人要建议配置一个胆前才能推满,这简直了。按照常理,6N2推6P1的标准接法,增益是很大很大的,远远不会出现灵敏度不足的问题却出现了,一定是线路问题。其实很多东拼西凑的电路,包括已经变铅成篇的,是耐不得仔细推敲的。既然很多人非常推崇红灯牌收音机的电路,就抽时间对其音频电路做了一个细致的解剖。详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可惜原机的设计功率才2W左右,6P1的功效没能被完全发挥出来。如今要设计一款满负荷运转的功放,则要对高压供电、6P1的工作点、输出牛的阻抗、负反馈回路、电源供电等进行全面的改进与提升。经过数日的修改与打摩,今日推出供各位赏玩。正巧我的一个6N2-6P1练手之作也需要重新翻修,如果有兴趣,让我们一起把这个纸面的设计变为现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浅见,将6z19换成100欧左右的电阻算了,反正6n2/6p1也不是什么名贵管,不用缓冲保护了

不如换成十个4007串接的硅堆,这样才能最大类似胆缓冲效果,其他再无优化之处

楼主:
这个电路尽量尊重红灯收音机的设计思想,不是必要绝不瞎改,尽量满足红灯爱好者的怀旧夙念。现在做一简要介绍。
功放级,6P1的屏压和帘栅压提升到标准的状态:双250V,让生而为管的他能够尽情释放潜力。配合5K的输出牛,大约可以释放4.5W的功力。至于喇叭能够获得多少,取决于输出牛的品质。用76的牛,大概能达到85%的效率。如果用58的牛,估计也就70%。配合上述电压,阴极电阻改为220欧。阴极电压11V,这一点很重要,不要私自篡改为240欧。为展宽低频下延,耦合电容取0.1U,截止频率低于10HZ,够了吧?再大也没用,显不出富来。
电压级,尊重红灯机的选择,6N2屏极电阻保持220K,确保管子的增益和线性。阴极电阻从2K变为1K,因为原机有两级电压放大,而我们只有一级,实力不允许我们浪费这点增益。这个电阻的减小,既减轻了本级负反馈,同时又减小了环路负反馈,避免用流行的俩电阻一个电容的那种方式,节约了元件,简化了搭棚难度。一举数得。这里可能会有人一个疑问,这么高的屏阻,会不会影响高频频响?这个我计算了,确实影响200KHz以上的高频,你会介意么?一般有这个疑问的人,已经表明自己不会算,需要看书。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阴极电压这么低,现在的音源CD的输出都要接近峰值2V了,会不会过载?实际是多虑了,因为我们设计的输入灵敏度是0.46V,就是说输入的信号经过音量电位器的衰减,只有给输入端栅极0.46V的电压,输出端就达到满功率了,大多数情况下你会不由自主地旋小电位器,根本不会有过大的信号进入栅极。
电源部分:由于双声道总体的高压电流已经接近100mA,这时候如果沿用原机的胆管整流,用一支6Z4明显不足,用两支有些浪费,这里尝试用一支国产高压阻尼二极胆管6Z19作为缓冲,让各胆管的高压缓慢上升,对管子的寿命有一定的益处,至于好不好声则全凭各位自己鉴赏。比红灯机舍得下本的地方是增加了滤波电感,我总觉得胆机的台面上摆上一个电感显得高大上一些。当然为了尊重原著,你尽可以换成5W,100欧的电阻以减小成本。1A全桥肩负整流重任,让我们避免了第一级电容的大小取舍难题。顺便说一句,当初设计红灯时,如果1N4007像今天这样烂大街,技术员们应该不会选择6Z4。
最后再预先回答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疑问:功率管的帘栅压会变动,需要稳压,跟前级共用电源不好。这里已经考虑到了,稳压的措施就是尽量用小的退偶电阻R7,让帘栅流波动时出现的电压波动很小。其次是跟前级共用,合并用一个较大的退偶电解,也从另一方面减小了这种波动。还有,这种波动实际只出现在音量超级大的阶段,那时的奇次谐波失真已经很明显了,你会不由自主地关小电位器的,所以不用多虑。这样设计的直接效果就是电路简洁了许多,多余的元件都舍弃了。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留言区跟帖,喜欢的老帖请一圈三连。

网友:
院长又出好图!

网友B:
个人浅见,将6z19换成100欧左右的电阻算了,反正6n2/6p1也不是什么名贵管,不用缓冲保护了

网友A:
院长,6p1和6n2已经长价不少了,又出组合精准图是不是替管商站台,这是火上添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院长,6p1和6n2已经长价不少了,又出组合精准图是不是替管商站台,这是火上添油啊

管商赚钱没有我的份儿,  ,,可是没有管商我们如何获得管子呢?让他们赚俩吧,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也不容易。这几个破产了,新的管商又诞生了,商品经济,有买有卖,总是杜绝不了。
数十年混混沌沌地被人瞎玩,让6P1和6N2郁郁不得志,就这样随着胆机的落潮而孤独终老,他们是不是也很冤枉呢。再说了,现在玩胆之人言必称X7,84,红袖添香云云。唯吾独爱乡村野姑柴火妞,不也很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浅见,将6z19换成100欧左右的电阻算了,反正6n2/6p1也不是什么名贵管,不用缓冲保护了

嗯,是的,针对已经开好孔的,可以玩玩胆整。不喜欢的,可以短接。或者,万一以后胆管也属于濒危物种,一只6P1值一张老头票时,希望这个电路也能用上。

网友C:
估计到达喇叭的不失真功率很难达到4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到达喇叭的不失真功率很难达到4W.

牛认真点,就多点,牛随意,那输出功率也随意。

网友D:
若将R3减小至150k是否更好一些?

网友:
认真阅读了。

网友:
这好贴,必须推上精华帖子!

网友:
电子管手册基本数据:6P1输出功率≥3.8W,前级6N2的放大系数为97.5±1.75,所以6P1输出功率4W完全可以办到的!

好电路图 谢谢楼主!

网友:
宝图先收藏,有时间再做台小胆机,感谢院长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商赚钱没有我的份儿,  ,,可是没有管商我们如何获得管子呢?让他们赚俩吧,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也 ...

这么看来,院长下一张图可能出6p1超压三接架构,把2A3等逼进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来,院长下一张图可能出6p1超压三接架构,把2A3等逼进死角

6P1超压的潜力并不大,与2A3相比还暂时难以望其项背。不过以前出过的图-6P13P三接单端,则具有差强人意的竞争实力。

网友:
准备跟上朱院长的步伐,开始备料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换成十个4007串接的硅堆,这样才能最大类似胆缓冲效果,其他再无优化之处

这种说法就不靠谱了。胆缓冲的本质是旁热式整流管的缓慢导通,在时间上有延迟作用,此为胆缓冲。电阻或二极管串联主要是降压,缓冲的作用差距大了。

网友:
是的,虽然没有缓冲启动,但是与胆整接近,可比硒片整流

网友:
要是加上711灵魂核心的音调电路,会不会更完美,期待坛友实作

楼主:
胆机的音调电路一般需要高阻双联电位器,这玩意儿不太好买。加上大多数人都喜欢听原汁原味,反对在音频通道增加音调电路等频响不平直的玩意儿,所以胆机很少有用音调级。

网友A:
参数计算是个很麻烦又细致的活,需要对元件,电路和效果全面考量,均衡不是一般水平爱好者能做到的,所以抄作业的同学不要异想天开,老老实实照葫芦画瓢就得,院长这方面功底深不可测,是我至今为止看到最牛的一位,大家在没有完成作业之前,不需要提什么修改意见,这也是一种尊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6P1超压的潜力并不大,与2A3相比还暂时难以望其项背。不过以前出过的图-6P3P三接单端,则具有差强人意的 ...

请问院长,6v6gt做超压三接是不是比6p1好点,手里没有6p3,手册上看大八角管最高工作电压比小九脚管高出3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将R3减小至150k是否更好一些?

减小这一点,估计听不太明显,可以做好以后试试。不过还是尽量按题目所说的,这个电路就是向红灯致敬这个本意去做,不是迫不得已不进行过多的修改。后期将会按照今天的理念另行设计一款这个组合,到时屏极电阻可以适当减小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参数计算是个很麻烦又细致的活,需要对元件,电路和效果全面考量,均衡不是一般水平爱好者能做到的,所以抄 ...

并非要修改老师的电路,只是看帖回帖这么提一句,打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院长,6v6gt做超压三接是不是比6p1好点,手里没有6p3,手册上看大八角管最高工作电压比小九脚管高出30 ...

6V6和6P1的三接线性很好,但大电流时0栅压的饱和电压太高,对电源的利用率太低,做出来功率较小,即使超压仍不太大,不太适合以三接做功放末级。国产的P12、P13、P14、P15都比较适合三接,何必只盯着6V6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非要修改老师的电路,只是看帖回帖这么提一句,打扰了

没有责怪的意思,只是给大家提个醒,当然不迷信权威也是好事,可以在完成作业后自己多尝试,发现问题再提问,进步会大些,学问两字,学在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6V6和6P1的三接线性很好,但大电流时0栅压的饱和电压太高,对电源的利用率太低,做出来功率较小,即使超 ...

手里有旧管6p6.6v6各一个,爷爷级别,想搭地摊,玩过就拆,新管又舍不得用,存着当宝贝,别人看是垃圾,就这德行,不知还有同好一样的朋友不

网友:
听院长讲课,也希望院长老师出个6P1推挽的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个人浅见,将6z19换成100欧左右的电阻算了,反正6n2/6p1也不是什么名贵管,不用缓冲保护了

我也想节约成本用电阻,另外钳工的活也可以少做点(少开一个孔),我在电源开关前加一个可控硅用来减少开关电流的冲击

网友G:
进来听课,更希望院长能出一些冷门管的图,也增加一些玩的新鲜感

网友:
你不认真学习与研究,前人留下的遗憾就没法弥补,无意中掉坑也许浑然不觉。
说的很中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针对已经开好孔的,可以玩玩胆整。不喜欢的,可以短接。或者,万一以后胆管也属于濒危物种,一 ...

有可能,现在的厂家只生产热门的音频管,比如6sn7、2a3、300b、211、845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节约成本用电阻,另外钳工的活也可以少做点(少开一个孔),我在电源开关前加一个可控硅用来减少 ...

电子管很耐操的,没必要加个可控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如换成十个4007串接的硅堆,这样才能最大类似胆缓冲效果,其他再无优化之处

硅二极管没缓冲效果,还是换100r电阻效果相对好一些,还有一定的滤波功能。

网友:
这下把我吃尘的6p1单端翻出来改改,谢谢院长。

网友:
院长又出好图了, 收藏学习.

网友:
6p1除了长的不帅气,声音却不输一些高价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硅二极管没缓冲效果,还是换100r电阻效果相对好一些,还有一定的滤波功能。

的确没有缓冲功能,院长也指出來了,本人也是一时糊涂,误打字节,不过硅堆的作业用比电阻强,热燥声和电源污染小,性能和胆整流接近,相当硒整流,因为多支二极管串联,消除了元件开关底燥,还有成本低容易获得工作稳定等额外优点,至于你认为电阻有少许虑波功能,在后面有电感情况下,那点改善是微不足道的

网友:
手中有此管,以前懒得做,看了院长电路有4W就想试试,输出牛用乐潘。

网友:
值得按图再做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没有缓冲功能,院长也指出來了,本人也是一时糊涂,误打字节,不过硅堆的作业用比电阻强,热燥声和电 ...

没这个必要,别说三管机,就是全电子管电视机在70年代初就已经用晶体二极管整流了。

网友H:
有参考价值,电子管收音机新做的话就按这个电路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进来听课,更希望院长能出一些冷门管的图,也增加一些玩的新鲜感

我手里的“冷门管”几乎都出过图了,别的冷门管没见过,玩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参考价值,电子管收音机新做的话就按这个电路更合适

电牛要加大,老红灯的电牛肯定不够用了。

网友:
朱老师,有地方不明。初级者,请见谅。

1。看见两个R。请问 R7 和 C3 是左右共用吗?

2。R7 (870R)没此值?找到 1.8K 并联 (900R)。请问大概合理值是多少?

3。我手上现有33UF400V。请问可全数替代 47UF350V 和 100UF350V 吗?

楼主:
1、C1、C3、R7都是左右声道公用的。
2、870可在840-900之间均可。但越靠近设计值,管子的工作点越接近设计值。
3、均可。
870可用910并20K,1K并6.6K等,或750+120、510+360、820+51等组合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1、C1、C3、R7都是左右声道公用的。
2、870可在840-900之间均可。但越靠近设计值,管子的工作点越接近设计 ...

感谢!感谢!

网友:
楼主怎么不电子管整流、CLC滤波呢?。。。。。。。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针对已经开好孔的,可以玩玩胆整。不喜欢的,可以短接。或者,万一以后胆管也属于濒危物种,一 ...

不会的,前苏联地区的电子管 不要太多了,只是都在防空洞里吧。
就说是咱们大陆地区也是很多在国防仓库里吧。

网友I:
C5 100μ 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C5 100μ 会不会太大了?

対石整流而言,100u不大

网友J:
请教院长,刚才算算,0.46v的输入信号,增益大约有46倍,对于6p1是不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院长,刚才算算,0.46v的输入信号,增益大约有46倍,对于6p1是不是有点大

这是从输入端输入的信号。

网友K:
院长可否整个6P1推挽的图纸?单端6P1功率得4W左右有点小。

网友L:
R8和C4的虚线,是直接连接到6.3V的灯丝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R8和C4的虚线,是直接连接到6.3V的灯丝上吗?

是的,这样可以抬高灯丝回路的电位,减小交流噪声。实际连接时就是灯丝就近连接到阴极。很短的一根线。
如果这样做,灯丝就不能再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院长可否整个6P1推挽的图纸?单端6P1功率得4W左右有点小。

6P1的单端出4W,推挽出8-10W,不是太出彩,且流行的大力宝图也行(6F2+6P1推挽)。想功率大,我出过6P13P的推挽图,那个是上20W的,那才叫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