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油泵 手持计米器 显示条 光迁接收器 新电表 调压模块

楼主(2022-07-12):
见贴
湖南
一般地区 6+3 边远地区另算
1,日本油泵,轴径12 手转感觉紧,成色好  65元

2,手持计米器 推动就显示距离,扳一下就复位,38元

3, 显示条,不知道怎么用,4㎝长  有近100片 要的30元拿去吧

  4,光迁接收器,都色新的  有7个 15元一个 ,打包98元

5,新电表 10-40安  20元

6,35A 调压模块 测试正常 调节电阻负载到7KW ,调节电动机最大 1kw  28元

网友A:
3号好像是光电池,计算器上用的那种

网友:
6,35A 调压模块 测试正常 调节电阻负载到7KW ,调节电动机最大 1kw  28元,包邮江苏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号好像是光电池,计算器上用的那种

对对 应该是

楼主:
手持计米器 推动就显示距离,扳一下就复位,38元
推着走一圈,记一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