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把这个换成10000/400伏的电力变压器会响吗?

楼主(2022-07-12):
就是把红圈里的换成电力变压器

网友(2022-10-08):
看来这个论坛就没有能理解磁滞曲线的,电流太小无法克服铁芯的矫顽力(通俗的说是剩磁),不可能有任何能量传递过去。

网友(2022-07-12):
两个小功率的晶体管产生的电流给变压器激磁电流都不够。
其次,初级线圈的两个对称绕组电力变压器不能满足要求的。

网友:
肯定会响的。

网友:
我要有这变压器我一定接上试试

网友:
应该会响,而且电力变压器的铜损和铁损都很小,效率应该会很高。

网友:
能响.当你不小心碰到输出.打倒人有可能的;用机械表欧档测后断开火弧多大.你试一下

网友:
如果手上有这变压器,何不接上试试再跟坛友说说呢

网友:
可能要看分布电容大小 如果太大就=直接把信号短路了。频响肯定一塌糊涂。

网友:
低频下潜到50赫兹没问题,那低音一定是咣咣地!

网友A:
电力变压器是隔离式还是自耦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力变压器是隔离式还是自耦式????????

初次独立,隔离高压

网友:
变压器需要激励电流吗?
空气芯变压器都能传输信号呀,例如环一个直径10米的单圈线圈,通50Hz,里面都能感应信号。这不关励不励磁电流事情吧

网友:
只不过换了一个匝数比,一个降压变压器,怎么就涉及安全问题了?

网友:
直流电阻比较小,感抗比较大,工作应该不成问题,各种指标就另说了。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请有条件实践的坛友们试一试吧。

网友B:
受突发奇想之突发奇想,用这个直径400毫米的工业阀门
装在家里来代替家里这个阀门行不行
因为都是阀门嘛
要是回答了受突发奇想之突发奇想,也就回答了突发奇想

网友:
用这个大家伙装个矿石机,再扯上十公里长的天线,那该多拉风

网友:
你的截图已经告诉你了。
不安全!!!

网友:
可以接上试一下,不过要注意安全,希望严格按照高压有关规章进行操作,最主要的一条,在验电打地线之前都认为是带电的,必须与之保持安全距离

网友:
建议马上试!

网友:
我是来看结果的

网友:
结果很明确——一无所获。

网友:
蚂蚁推火车——没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力变压器是隔离式还是自耦式????????

图上这是隔离的

网友(2022-09-11):
响是肯定能响,不过音质就不好说了.变压器要根据频率频响,电源电压,输入输出阻抗还有功率来设计。另外图上并联在初级的电容是补偿高频的,换不同变压器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网友:
不会响,因为驱动电流太大,相当于短路,不会在线圈形成足够压降,也就没有功率输出,我用早期1瓦输出三用机输出接到普通3AX31输出电路,发现管子很快发热烫手,没声音,用3AX81可以,电力变压器,空载电流巨大,三极管很快饱和发热没输出

网友:
响了才怪

网友:
前提是我得有这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突发奇想之突发奇想,用这个直径400毫米的工业阀门

装在家里来代替家里这个阀门行不行

这个可以,但不等效
应该建议换成长江上的水电水库闸门,关下闸门时,你家的水表全速转,也补不了泄露

我有个新版80PLUS认证的750W和老版80PLUS认证的450W电源,虽说满载指标时,750W的效率比450W的高,但是空载时,因为750W的内部防浪涌有多一个延时继电器,因此空载功耗反而比450W的高一些,而且比同样新版80PLUS认证的400W空载功耗同样高一些。也就是说,换大功率的电力变压器,虽然它的效率指标很高,但指标有前提呀,负载不能太小。

网友:
低音肯定好,高音不一定。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无解,有说响的,也有说不响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楼主来试试比较好,找一台一至十千伏安的变压器铁芯,绕一台输出变压器试试,就真相大白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楼主做做好事,谢了。

网友:
这个变压器内部是三角形接法吧,接在这个电路中,不行吧

网友:
理论上可行,实际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