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6N3+4p1s 麻烦大家看一下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2-07-13):
本人萌新一枚,最近想搞6n3+4p1s.自己东拼西凑画了一个电路图 请各位大师看看是否有问题 。4P1s套用院长的电路部分。 在此先谢谢各位大师
6n3的退偶电容忘记画了。

网友(2022-08-25):
电路增益不够!

6N3的放大系数才35倍,实际应用也就二十多倍,电路还施加了环路负反馈。

建议前级管换成6N2类高放大系数的管!

网友A(2022-07-13):
在30K+100K电阻的位置加一个电解电容22μ/250V.

网友B:
电压级缺退耦电容,4P1用265V的电压在三极管模式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级缺退耦电容,4P1用265V的电压在三极管模式高了,

感谢,忘记画了。

网友:
电压降低一点,就可以开干了
搞起来再说,顺便问问,灯丝是直流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30K+100K电阻的位置加一个电解电容22μ/250V.

6N3的工作点可能在曲线弯曲处,失真了。可看6N3特性参数。

网友(2022-08-25):
問題是推不滿,用6n2都夠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级缺退耦电容,4P1用265V的电压在三极管模式高了,

为啥?说下理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啥?说下理由。

我试过,二栅发红,然后没多久打火。

网友:
天凉就开干,再次做4P1S单端,现在的已经很满意了,就是有几处要改动一下,同时也减小体积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二栅发红,然后没多久打火。

意思是4P1S不宜用太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