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J5推6C19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2-07-13):
   最近做了台6J1推6C19的小胆机,效果还行,就是感觉6J1还是推不饱6C19, 和之前做的6N2推6P1相比,音量全开同一个音源,6J1+6C19的音量差了不少。 加了级前级放大后6J1推6C19可以放出更大的音量。

   后来替换成6J3推6C19,高频表现比6J1好不少,但音量方面变化不大。考虑到6J5的放大能力比6J1和6J3大不少,但是手头没有这个管子。

   上来请教一下6J5推6C19效果如何,不错的话去买批6J5玩玩。

   或者用放大能力更强的6J9推呢,效果如何?

网友A:
如果有6J5就直接用,没有要买的话,上6J9。

网友B:
一个七脚一个九脚,怎么上?

6C19还是得两级三极管来推,反馈是一定要加的,不然6C19的失真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七脚一个九脚,怎么上?

6C19还是得两级三极管来推,反馈是一定要加的,不然6C19的失真太大。

是的,增加推动管的放大倍数,这样可以加更深的反馈,用6J9的话,改电路,不是说直接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6J5就直接用,没有要买的话,上6J9。

  6J4P推动如何呢,手上正好用。但是要改电路。

网友:
我感觉,套用院长的6J4P推FU50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