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能把调频收音机改成UHF频段的接收机?

楼主(2022-07-13):
怎么样能把小调频收音机改成UHF频段的接收机?数字机模拟机都可以,但信噪比要高,至少要达到80DB以上。
前几天用调频无线话筒实验,发现德胜R101收音机虽然没有差频干扰的底噪声,但有白噪声,感觉信噪比最多60DB。不够理想。
现在想法是把调频无线话筒改成UHF频段的,然后找一款高信噪比调频收音机也改成UHF频段的,这样实现HUF频段无线话筒。
不知道这样可行不?大家一起来讨论喽!年纪大了不能让脑子闲置,手脚也要动起来,要经常动动洛铁呀

网友A:
你哪里来的思路,UHF就一定比调频信噪比高

网友A:
接收机信噪比高什么用?你的话筒发射出来有这么高的信噪比吗?

网友B:
将UHF信号下变频到收音机可接收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里来的思路,UHF就一定比调频信噪比高

没有这样想啊,是想找一个高信噪比的调频收音机改成高信噪比的U段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信噪比高什么用?你的话筒发射出来有这么高的信噪比吗?

话筒发射机还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频率相差几倍,改装难度不小,估计直接做台新机更合理。

电路可以参考一下UHF无线话筒的成品线路。

我买了好几个国产成品,底噪都是一塌糊涂,都退货了,都是2000元以下的中低端的。高端的肯定没有问题,比如wisycom,zaxcom,莱克,森海,索尼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这样想啊,是想找一个高信噪比的调频收音机改成高信噪比的U段接收机

那直接调频接收就行了,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直接调频接收就行了,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现在是穿着裤子好吧 ,你有现成的低价高信噪比的U段接收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穿着裤子好吧 ,你有现成的低价高信噪比的U段接收机吗

没有,反正有80分贝信噪比的无线话筒,我是不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反正有80分贝信噪比的无线话筒,我是不信的.

不抬杠,信不信那是你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UHF信号下变频到收音机可接收频率

调频话筒我感觉信噪比还很高,想改参数做成U段的。接收机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案。

网友:
简单易做的现实么?频飘咋解决?随便改改,那要求高多了,随便不了的。
市面上自制的基本都是FM范围内,信噪比可以接受。

网友D:
用电视机电调高频头可以做个UHF收音机,但不能保证信噪比达到80dB.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视机电调高频头可以做个UHF收音机,但不能保证信噪比达到80dB.

还真是个好建议,值得一试!但是这个电路有些复杂了,还需要很高的电压调频。最好能用DSP收音机的方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样想啊,是想找一个高信噪比的调频收音机改成高信噪比的U段接收机

用电视机高频头接收,自己做中放和鉴频,VHF、UHF都有了。或者与调频收音机嫁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