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60 20220428汉化版及中文插件

楼主(2022-07-13):
Layout60 20220428汉化版及中文插件,中文输入功能试好了好用,其它插件没试。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坛友“cdhigh”的说明。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补充内容 (2022-7-13 22:29):
本坛友的贴有说明,前面发的搞错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Layout60 20220428汉化版及中文插件.rar

263 Bytes, 下载次数: 400

网友:
只是中文插件?

楼主:
一起有4个插件.

网友:
好像是一乐首发,真的不错

网友:
哦,好的,下载了有空试试看,谢谢老朋友

楼主:
坛友“cdhigh”的说明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软件需要用新的版本,原矿坛专用版缺少“其它”这个功能。看图。

网友A:
此插件新版本还支持“自动布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需要用新的版本,原矿坛专用版缺少“其它”这个功能。看图。

谢谢,今天解压适应了一下,确实可以输入汉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插件新版本还支持“自动布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用一下

自动布线怎么用?

网友:
原矿坛专用版也有自动布线功能。

网友:
和Kicad一样的方案,使用网络连线工具根据电路图连接器件,导出dsn到freerouting进行自动布线,再导入即可,对一些验证性的板子比较方便,很快出结果

网友:
可以看插件压缩包内的使用手册,这里没必要讨论自动布线和手工布线的优劣

网友:
下载了,很好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昨晚试用了一下,这个中文字有修改功能吗?
我找不到修改的操作方法。

网友A:
没有修改的方法,这是用画PCB的画法将字体画出来,不过那么方便,删掉重新添加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改的方法,这是用画PCB的画法将字体画出来,不过那么方便,删掉重新添加就好

谢谢!删掉重写也挺方便的。

网友B:
winXP系统下插件用不了,提示不是win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XP系统下插件用不了,提示不是win32

是因为python3.7不支持XP
如果一定要在XP下用,安装python 3.5再重新编译即可。

网友(2023-08-27):
下载了楼主的执行文件,但启动后不能连接元件库。这是什么地方没设置好?有时甚至出现下图的故障。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20220428版出现下面的症状,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