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炸锅能否炸磁环

楼主(2022-07-13):
最近想做一台矿机,第一步就是去除磁环中的水分,为图省事,设想把蜡放进一个容器里,融化后放入磁环,再把整个容器放进空气炸锅里加热,温度100摄氏度,炸1小时。各位老师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或者有大佬试过吗。(空气炸锅差不多像一个小型烤箱,里面有加热用的电热管和一个风扇,风扇能让热空气流通,锅内温度可控。)

网友:
虽然蜡的燃点是300度,但是温度控制不好会有点危险吧,还是把容器放在水里煮比较安全吧

网友A:
空气砸锅是密封的,蒸发水分出不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气砸锅是密封的,蒸发水分出不来吧

不密封  有空气循环的

网友:
可以,空气炸锅气流是循环的,往外排湿气

空气炸锅就是发热管发热,再经风扇送空气而已,没有危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密封  有空气循环的

只是锅内循环吧,不然怎么空气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锅内循环吧,不然怎么空气炸?

空气炸锅我用坏两个了

我用的型号是从顶上进风 加热后吹向食物  循环一圈从后面的出风口吹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锅内循环吧,不然怎么空气炸?

锅内循环,同时也往外排气,把食物的湿气,水气排走...........

如果单纯的锅内循环,密封的,那就不是炸了

是高压锅煮了..........那水气、湿气没有从食物上抽离,就没有烤的样子

空气炸锅,其实就是烤箱  +  1个风扇而已

在烤箱上,增加一个风扇,让热空气平衡点吹到食物上而已

网友:
用热风枪 吹吹不好吗?

网友:
带调温的小锡锅不好吗?空气炸锅毕竟用于食品的,没有必要。小锡锅几十块钱再买点蜂蜡用一辈子。

网友:
就是,想想你再做食品的时候那股令人作呕的蜡味。。。。而且还有毒!

网友:
我觉得不用那么麻烦,我是用4S店送的可加热制冷的车载小冰箱,加热模式恒温60℃左右,用湿度计测过这个模式下小冰箱内部湿度低于30%。我把绕制好的中周线圈等放入烘烤12小时,然后融好蜡,取出直接浸蜡。

网友:
又不是变压器那种线包很厚的东西,磁环而已,用吹风机伺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