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好一台梅花750,但是依然稀里糊涂不知道哪儿坏了。

楼主(2022-07-13):
    故障现象:中波低端偶尔停振,工作在800Khz以下频率,本振无规律停震,停振后调谐到高端震荡恢复,然后再调整到低端可以继续工作但是长则几小时短则几分钟又会停振,无规律。更换全新6U1故障依旧。

     首先怀疑的是和振荡有关的几个电容,逐一拆下用电桥测量完全正常又装回去,然后故障就消失了,目前低端已经工作了超过20小时没有再出现问题。

    但是依然稀里糊涂,不知道哪儿坏了。

网友A:
猜测:拆装时破坏了积尘产生的无形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拆装时破坏了积尘产生的无形电阻。

   应该不是吧,维修之前已经清理过灰尘了。

网友B:
原来的焊接有虚焊?

网友C:
一拆一装改变了原电容的安装位置了,也就改变了周围环境的分布电感或电容,所以故障消失。原来是处在临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焊接有虚焊?

应该不会,元件引脚都是线缠绕再焊接的非常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拆一装改变了原电容的安装位置了,也就改变了周围环境的分布电感或电容,所以故障消失。原来是处在临界状 ...

  这个倒是有可能,电容剪下来再焊回去,至少引脚短了不少。

网友D:
受潮?
原来存在焊接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潮?
原来存在焊接不良?

具体原因未知,应该不是受潮,因为开机后几个小时内部温度不低完全可以驱湿。

至于虚焊感觉也不像,老胆机焊点基本都是先物理搅合加固,再焊锡的,目测相关焊点饱满无明显氧化,再说如果虚焊更容易引发高端频率停振吧。

网友:
电容逐个代换法。可以找出故障点。疑似工作点不正常

网友E: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管座接触不良,清理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管座接触不良,清理一下就好了

  好,我抽空清理一下管座。

网友F:
来自毛瑞年的《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

网友:
可以测量一下振荡栅对地负压,一般有-6至-8V振荡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来自毛瑞年的《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

   多谢,俺仔细检测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管座接触不良,清理一下就好了

貌似这个解释比较可能,因为我曾经吃过管座接触不良好几次亏。懒惰的方法是我买了一套很尖的金刚锉刀,每个管脚插孔里面桶几次。去除黑色氧化银的同时,把镀银层也破坏了,但是当时很有效,半年一年以后还是会出现接触不良。彻底解决就是换管座,但是看到以前先用尖嘴钳绞牢再上锡的焊点,将近40个要拆要装,头痛。还有就是假设老机子属于比较少见的贵重的,下不了决心,因为动了管座,很难做到修旧如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貌似这个解释比较可能,因为我曾经吃过管座接触不良好几次亏。懒惰的方法是我买了一套很尖的金刚锉刀,每 ...

变频管受接触不良影响很大,常见的情况是晃动时会有咳咳的明显噪声,即便放到一个位置好了,遇到晃动很快就又不行了,根治方法是换管座,也可以检查到氧化的针脚用针锥清理后,在中间塞上细铜丝临时凑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这个解释比较可能,因为我曾经吃过管座接触不良好几次亏。懒惰的方法是我买了一套很尖的金刚锉刀,每 ...

我也是怕拆那些绞牢再焊接的焊点。有点小小洁癖,总想吧拆的焊点都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