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烤箱漏电火线和零线对地均只有几十K怎么修?谢谢。

楼主(2022-07-14):
家用烤箱,机械控温什么功能都没有的,求检修思路,谢谢。

网友A:
拆开电热管直接测量就可以看是电路还是管

网友:
分段查找吧。

网友B:
昨天修了台烧烤炉,18只加热管,只有6只不漏电,奇怪

网友:
不要忽视电源线,插头!

网友:
清洁为主

网友C:
常温下500V摇表1M合格,其他温度换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修了台烧烤炉,18只加热管,只有6只不漏电,奇怪

漏电的管子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电热管直接测量就可以看是电路还是管

好的,拆开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温下500V摇表1M合格,其他温度换算吧。

现在电阻才几十K,不用摇表即可测到明显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电的管子怎么处理?

换掉呗,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头断开,分别测量每根加热管,油污去除后烘干绝缘仍然达不到,就只有更换电热管了。
漏电大了安全是个 ...

现在就是漏电保护器动作了才发现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