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式电脑,每次开机,自动弹出这个页面,烦人!

楼主(2022-07-14):
见图,是C盘里的文件,不知道怎么来的?顽固得很!

也不会把它消除,在哪里可以把它消灭?

每次都要把它叉掉。

真烦人!

网友A:
按照楼上的这个试试

XP的老系统,开始菜单里找到“运行”,或者直接按键盘上的组合键(微软小旗子窗口键+R键),输入msconfig回车,【注:ms是微软,config是配置,组合起来,大意是调出微软操作系统的配置工具程序】
配置工具界面里有启动,找一下,有没有一项内容包含了你这个文件夹目录(地址),把它前面候选框里的勾去掉,保存重启电脑,看还跳不跳这个玩意儿

网友B:
我的XP也是和你的这个毛病一模一样的。最后没办法重装系统解决的。

网友C:
看看开始菜单  启动 里有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开始菜单  启动 里有啥

顺便看看浏览器的收藏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开始菜单  启动 里有啥

就是不太懂啊!

老年人,不太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看看浏览器的收藏夹!

谢谢您的提示!

我来试试看。

网友:
文档里多放点东西,你就不会care了

网友:
360全家桶

网友:
安装火绒安全软件 查看开机启动 删掉不重要的即可

网友E:
左下角开始,下边搜索框里输入msconfig,进入,选择启动项找到这个把对号去掉就行了。这个是启动项的原因。
或者左下角开始 所有程序程序  启动点一下,下边有的删掉。如果是隐藏的就比较麻烦了,需要去掉属性才行。

网友F:
重新全新安装系统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重新全新安装系统吧;

网上找个不带馅的xp难,找到了正宗的纯净版,什么都没有,驱动都要手动装,驱动精灵见钱眼开,要你开会员,否则限速没商量,360驱动倒是暂时不

网友:
用金山毒霸清理一下,官网直接下载安装千万不要用360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网上找个不带馅的xp难,找到了正宗的纯净版,什么都没有,驱动都要手动装,驱动精灵见钱眼开,要你开会员 ...

下载个GHOST版本的系统,全自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上的这个试试

XP的老系统,开始菜单里找到“运行”,或者直接按键盘上的组合键(微软小旗子窗口键 ...

有价值的提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下角开始,下边搜索框里输入msconfig,进入,选择启动项找到这个把对号去掉就行了。这个是启动项的原因。 ...

谢谢你,很好的提示!

我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下角开始,下边搜索框里输入msconfig,进入,选择启动项找到这个把对号去掉就行了。这个是启动项的原因。 ...

有的东西,不敢乱删;

怕影响使用;

主要是自己不懂,电脑玩得少;

万一弄不好,要麻烦孩子,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XP也是和你的这个毛病一模一样的。最后没办法重装系统解决的。

是吗?

我自己不会重装系统,还是请朋友帮助的;

现在,疫情麻烦!

自己不会弄,也不敢乱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下载个GHOST版本的系统,全自动安装;

简单,但是搞不好就带下载器,不需要的软件不知啥时候就装上了,还锁定主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简单,但是搞不好就带下载器,不需要的软件不知啥时候就装上了,还锁定主页

有的做的不错,纯净版,附带的安装软件询问客户安装还是不安装,看运气了,我以前用的风林火山做的系统还不错!

网友:
用盜版的, 又安裝那些所謂的防毒軟件, 結果就會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做的不错,纯净版,附带的安装软件询问客户安装还是不安装,看运气了,我以前用的风林火山做的系统还 ...

早期的YLMF是有提示的,

网友:
还是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