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性价比高的矿机耳机

楼主(2022-07-14):
小时候玩过矿机,现在想找回童年的感觉,重玩矿机。
目前高阻耳机不好找,新耳机都是低阻的,几十年前玩矿机,那时候买的是一种800欧阻抗的耳塞机,当时感觉还不错,现在这种耳机已经买不到了,目前海鲜市场有很多头戴式的据说是君机耳机,阻抗2200 欧,不知道这种耳机玩矿机灵敏度怎么样,这种耳机价格还不低。
老式电话耳机比较多,价格也便宜,型号好像是SHH-1,这种耳机阻抗350欧,用两个串联改成头戴式怎么样,求矿友推荐一下。

网友A:
不好说啊!当年的东东,如今的古董。现在还能存在就不错了,几乎没什么选头。那个2200欧姆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B:
我强力推荐国产的SC2-300型舌簧耳机,灵敏度相当高,性价比超高。便宜的时候几块钱一个,现在大约10至20元也可以买到。

网友C:
就用shh_1两只串联使用,非常适合3DQ检波线路。

网友D:
军机耳机有多种,最常见的有直流电阻单边65欧和2200欧两种,因是两边串联的,所以整机直流电阻分别为130欧和4400欧,其交流阻抗要大很多倍。低阻和高阻耳机分别与晶体管机和电子管机配接,矿机应选择高阻耳机。军机虽工艺精湛,但由于年代久远耳机线和皮套多数老化需换新,变形皮套的恢复比较难。很多人反映军机耳机灵敏度低,其实是耳机线出了问题,很少见耳机线圈出问题的。耳机线直流电阻应小于2欧,否则应与换新,,高阻耳机是矿机的首选。

楼主:
谢谢,我基本明白了,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用shh_1两只串联使用,非常适合3DQ检波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军机耳机有多种,最常见的有直流电阻单边65欧和2200欧两种,因是两边串联的,所以整机直流电阻分别为130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强力推荐国产的SC2-300型舌簧耳机,灵敏度相当高,性价比超高。便宜的时候几块钱一个,现在大约10至20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啊!当年的东东,如今的古董。现在还能存在就不错了,几乎没什么选头。那个2200欧姆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
600欧的话筒芯,可以替代。如果信号比较好用手机耳机也能收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军机耳机有多种,最常见的有直流电阻单边65欧和2200欧两种,因是两边串联的,所以整机直流电阻分别为130欧 ...

军机耳机振膜厚,直径小,不如808耳机灵敏,音质也不如808耳机。

网友:
军机耳机 由于震动铁片稍厚 所以灵敏度稍差些  体验一下矿石收音机的话 压电片; 电话听筒; shh1 ; sc2 300  ;号角等都是可以试试的。各有各的特点。试了才知道  乐在其中。比如军机有铁片声。。   shh1 美女声;300 磁性男中音。

信号强 喇叭都能响!

个人认为 耳机  矿石耳机追求的终极目标 1)灵敏度 追求听弱信号 2)音质 追求听感。很可惜 两者难以得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军机耳机振膜厚,直径小,不如808耳机灵敏,音质也不如808耳机。

高阻耳机中808的音色相当不错!

网友:
推荐照片中的舌簧耳机,单支耳机直流电阻80欧左右,每付一支耳机一支抗噪话筒,一盒两付刚好组成一对矿机用耳机,性价比高,轻松碾压SHH-1,咸带鱼上搜索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军机耳机有多种,最常见的有直流电阻单边65欧和2200欧两种,因是两边串联的,所以整机直流电阻分别为130欧 ...

军品耳机常见的有三种:直流电阻 2200Ω(铁片振膜结构,外壳标2200Ω,用于电子管接收机或电台)、直流电阻125Ω(铁片振膜结构,外壳标300Ω,用于各类晶体管的电台或接收机)、直流电阻65~90Ω(结构有两种:舌簧或铁片振膜,外壳标65Ω或无标但内部耳机芯上标有300或350字样的均指交流阻抗,舌簧又分单线圈和双线圈,单线圈耳机常见于有线话务员用的单耳单麦结构,外壳无标的双线舌簧耳机社会拥有量最大,因为有线电话机里也常用,此类耳机大量用于各类晶体管的电台或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