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接收FM频段的另类方法

楼主(2022-07-14):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也不如加装一块蓝牙/MP3/fm遥控模块。安装在喇叭面板上。将原来的波段开关由两波段的改为3波段,其中一组用于控制模块的应用。即便宜,又实用。还可遥控。模块的供电电源采用6.3v灯丝电源,半波硅整流倍压,大电容RC滤波,输出直流12V供模块用电。或采用12V开关电源,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网友B:
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90年代就有前辈们做了。我还有个设想,利用以前车机调感收音头,通过传动机构与原来双联主轴联动,满足用原来调谐旋钮收台的习惯。这里面涉及动片转180度,调感头要转几圈的变速比问题,要用车床车几个不同直径的轮子。东西买好了,一直没动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也不如加装一块蓝牙/MP3/fm遥控模块。安装在喇叭面板上。将原来的波段开关由两波段的改为3波段,其中一 ...

不行啊,那样有人会说胆味里掺杂了石味

胆石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也不如加装一块蓝牙/MP3/fm遥控模块。安装在喇叭面板上。将原来的波段开关由两波段的改为3波段,其中一 ...

你这样做简单,实用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90年代就有前辈们做了。我还有个设想,利用以前车机调感收音头,通过传动机构与原 ...

今年到处防疫,好多地方都不可预见,这里今年就被封闭静默一个月。你还是抓紧加工,备齐了。祝你顺利成功,

网友:
如果有把玩电子管收音机的情节的话那么就一定有一颗希望加装胆调频的蠢蠢欲动的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啊,那样有人会说胆味里掺杂了石味

胆石结合

我就想知道到底是尝出了天山的玉石味还是茅坑的石头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90年代就有前辈们做了。我还有个设想,利用以前车机调感收音头,通过传动机构与原 ...

总的减速比计算不难,问题是用齿轮做传动的话只有车床加工就困难了。层主可以尝试利用皮带传动的方法,加工皮带轮就简单多了,这样还可以彻底消除回程间隙,使调台更精准,尤其是短波

网友:
我还是更喜欢用传统的方法做收音机,讲究的就是一个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总的减速比计算不难,问题是用齿轮做传动的话只有车床加工就困难了。层主可以尝试利用皮带传动的方法,加 ...

就是想用类似调谐拉线机构,录音机皮带不行,有弹性,不同步,必须尼龙拉线加小弹簧绷紧。计算好轮子直径比,或者黄铜或者尼龙棒车,我单位有台破仪表车。就是一直忙于事务,没弄,吃饱饭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用类似调谐拉线机构,录音机皮带不行,有弹性,不同步,必须尼龙拉线加小弹簧绷紧。计算好轮子直径 ...

尼龙拉线加小弹簧的确是一种非常好的办法。不过也可以参考【装订机】皮带,非常小巧,还是齿型的。配合金属轮摩擦系数很高,而且调感部分的调谐轮可以做的非常小,进一步减小整个调谐机构的尺寸,绝无打滑之虞

网友E:
我是使用小爱音箱外接信号接到电子管收音机拾音口.手机APP音源丰富.QQ音乐.喜马拉雅.FM等.还可声控.其乐无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使用小爱音箱外接信号接到电子管收音机拾音口.手机APP音源丰富.QQ音乐.喜马拉雅.FM等.还可声控.其乐无 ...

我也有小爱同学 ,但不是架不住要动手折腾的热情吗?机械调谐还是有点怀旧的因素的。虽然很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