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一台Hackintosh

楼主(2022-07-14):
装一台Hackintosh,
主板 华硕 B365M-k
cpu  9500f
内存 金士顿 DDR4 2666 8G*2
显卡 nvidia k620 2GB
硬盘 金士顿240G SSD

显卡和声卡正常工作,系统版本10.13.6,ssd引导,不需要优盘

网友:
不错,现在引导都用OPENCORE了,开机方式更像苹果了

网友:
查了下BD解释:
Hackintosh 就是在非苹果生产或非苹果授权生产的普通x86架构PC上安装macOS 的行为。这样安装上去的 Mac OS 就被称为 Hackintosh (译称“黑苹果”或“黑金塔”),衍生于苹果官方的系统名称 Macintosh (译称“麦金塔”)。

网友A:
Hackintosh,干黑活儿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ckintosh,干黑活儿滴?

纯粹装了试试看滴

网友:
提示我了,咱也得试试...

网友:
这玩意得能休眠,能待机,能还原才能叫黑苹果成功吧

网友B:
换张HD7750之类的A卡,直接上10.15,体验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张HD7750之类的A卡,直接上10.15,体验更好些

无所谓体验,就是装装看,手里除了微信、qq,也没别的macOS下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苹果系统的优点是什么?我的苹果笔记本都装的WIN系统

macbook和MAC OS原配,macbook装windows,除了兼容问题,就是不习惯

网友D:
请教楼主, mac到底好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 mac到底好在哪里?

无所谓好坏,就是装了试试看,和装 linux 尝鲜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所谓好坏,就是装了试试看,和装 linux 尝鲜类似

听说工业设计的专属套件,
比较牛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所谓好坏,就是装了试试看,和装 linux 尝鲜类似

如果只是尝鲜, 不如把时间都花在linux, 收益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