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IKO精工万年历手表

楼主(2022-07-14):
经不住手痒,在2手宝淘的
表盘样式比较简单简约,有点复古吧。
官方号称年差表,年误差20秒

再者就是成年历,日期不需要隔月调整,自动区分大小月30、31号

算是懒人表

补充内容 (2022-7-14 16:44):
官方号称一颗电池能续航10年........打个折7年应该还是有的吧..............

网友A:
我有一块精工5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精工5号

5号,我也有一块,机械的,误差大........时不时的要对时,日期每2个月就要调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5号,我也有一块,机械的,误差大........时不时的要对时,日期每2个月就要调一次

喜欢机械的,电子的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哦!
老兄玩够了可以再转让给我
小鬼子做的手表杠杠滴

确实,你去搞一块GS吧,口水9F机芯..........

网友C:
精工5号一块经典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工5号一块经典表啊。

5号款式特别多,机芯也用了多个型号

就是机械表的特性在那里,误差大...........扫秒要漂亮很多

精工有扫描石英表,就是5S系列机芯,居有机械表的扫秒走时,又精准

就是表盘偏小

网友D:
没有月历,日历能自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月历,日历能自动调整?

是的。比如2022-6-30,到7月1号时,表会自动跳过31号,直接显示1号

并且是连跳,过晚上12:02分左右,你可以看到,6-30跳到31,紧跟着跳到1号

特别是每年的2月份,都是连跳多日的.....哈哈

不单能识别月份,还能识别闰年.........

不像机械表,是慢慢移慢慢慢慢动跳,跳很长时间才跳完1个日期

网友E:
这块手表,成色好;

漂亮,准确!

好东西。

多少价钱入的?

网友:
挺新的,好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比如2022-6-30,到7月1号时,表会自动跳过31号,直接显示1号

并且是连跳,过晚上12:02分左右 ...

石英电子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块手表,成色好;

漂亮,准确!

对,成色非常非常好,表盘不是纯白色,类似有点米黄,又不深,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色,白黄???????个人觉得比纯白色漂亮

比较正装表,小6张找回20

楼主:
准确的说是石英表 电池驱动齿轮指针的,我们这叫石英表。

在我们这边叫电子表是液晶显示的,没有齿轮指针的,才叫电子表,如下图:

网友F:
卡西欧有好多款既有指针也有液晶显示的,但却没有表针拨轮的,科技感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卡西欧有好多款既有指针也有液晶显示的,但却没有表针拨轮的,科技感十足!

那种多功能,表盘花式样的,已经不适合我这个大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月历,日历能自动调整?

请参照官方说明:

网友:
还有这样的石英表,高级

网友G(2022-09-13):
好表,好奇如何调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表,好奇如何调日期

在正常走时,有电的情况下,是不需要调日期的,一颗电池,官方声称能使用10年,打个折,按8年计算,那这8年,就不需要调日期,要求不高的话,连时间都不需要核对,因为官方声称1年的误差才20秒,8年的误差也才160秒

正常有电行走时,也无法通过表把拉出调日期

如更换电池的话,按官方说明,也不需要调日期,但需要确认日期,确认日期就是拉出表把,1秒内推回去,表会显示对应年、月、日给你确认,如日期真的不对,主板上有对应调日期的触点,可以调日期。

也就是说,你最多最多只需要更年电池时可能 可能会调一次日期,所以这个表是非常非常省心的懒人表,除非没电了,否则就不用操心管它了

如果调日期,请参照: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1NDMyMDEwOA==.html

说明书:

网友:
心仪的表,俺也去咸鱼上踅摸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