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这样的环境下,无天地线矿机有做成功的吗?

楼主(2022-07-14):
     请问各位矿友,直线距离电台发射塔在25公里左右,小区里面楼房林立,且住在2楼,(但不影响冬至当天采光的南向户型),在这样或相当的环境
下, 有否不用天地线,也能把矿机做响的朋友吗?若有,清说明具体的数据。这必将造福于众多想玩矿机的朋友!

网友A:
1)发射塔功率多大 10千瓦 还是 500千瓦?   后者一定能响。前者难。
2)无天地线想响 难!哪怕就是一米的大环都难。但一米的大环 户外高处 一定响。

能响的可能是   找到家里的 朝向电台方向的楼里的钢筋立柱  在它跟前 用高Q值得天线来收听。还得选灵敏度好的耳机 最差也要舌簧耳机。
另 听音环境要安静。

建议  户外玩响  再玩室内的 没做过矿机的 成功率非常低!谨慎试!有时间的 期待你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发射塔功率多大 10千瓦 还是 500千瓦?   后者一定能响。前者难。
2)无天地线想响 难!哪怕就是一 ...

在北京,中央台没查到,北京台的发射功率说是大于100kw。

网友:
做个直径五十到六十厘米的大环线圈矿石机试一下,估计极有可能直接收到信号,具体情况效果就要看电台功率了,这个距离上,一般口径在二十五厘米以上就有直接收到信号的出声的可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北京,中央台没查到,北京台的发射功率说是大于100kw。

那估计响是问题不大。试试 就知道

我离西安 70公里 而且 还在凹下去100米的地形里  去年年底在五楼顶拉了 二十五米的天线  晚上可以用 高音喇叭听新闻。哈哈。在北京 那收台条件是好多了。

打那以后 才知道  怪不得 我小时候的矿机怎么做都不响的原因了。信号太弱了。

矿机不响后来  用3AG1和木头板板 管头铁皮  做了单管机 也是不响 偶然一天我给单管机接了一根天线到阳台外 下垂两米吧 屏住呼吸  慢慢拧动有机可调电容  突然 电台的声音出现了!声音不大 听得清楚 那个开心呀。。听了一下午。。哈哈。。再后来我就学会先用单管机试试 如果单管机都收不到台  那矿机肯定是响不了了。

向我楼上朋友说的搞个大环 也是不错的方法,一米的一定响  !好运!

网友:
一米环形天线夜间台多时大约九个台,其中有韩语的不知道是国内的还是韩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响是问题不大。试试 就知道

我离西安 70公里 而且 还在凹下去100米的地形里  去年年底在五楼顶 ...

有空时,先试试单管机!谢谢

网友B:
有,我的大环矿机在离电台25公里外的室内收到3个台,但电流很小,只有3μ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我的大环矿机在离电台25公里外的室内收到3个台,但电流很小,只有3μA。

除了距离,其他具体啥收听环境?

网友B:
在一楼,并且窗户前方有一幢13层的高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一楼,并且窗户前方有一幢13层的高楼

前方13层的楼,离你的楼大概距离多远啊?

网友:
做短波大环肯定能收到台,因为短波接收的是天波。中波大怀有可能也会成功的,做好之后在室内靠近窗户阳台处。试听一下,也许有意外发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方13层的楼,离你的楼大概距离多远啊?

15米左右,我没有在那种小角落里收听,稍微靠外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米左右,我没有在那种小角落里收听,稍微靠外一点

谢谢你的回复,有机会试试!

网友:
用普通收音机试听,看看局部信号强度。

楼主:
先做个单管机,行,就再试试

楼主:
用贝塔300多的9014, 2只1N4148,手机耳机接成64欧,200mm磁棒,做了个单管机,白天能收到5,6个台,中央台声音挺大,其他台声音很小,,,看来无天地线的矿机,恐怕是没啥希望了!

网友C:
我住在淮河边某三线城市市区7楼,顶层。曾经用普通家用方凳四腿绕了一个大线圈,平均直径约36厘米。用8股网线制32圈,距地13圈抽头,接2AP9检波,360P空气单联,在阳台上不用天地线可以用高阻耳塞收听本地两个中波台,音量不太大,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住在淮河边某三线城市市区7楼,顶层。曾经用普通家用方凳四腿绕了一个大线圈,平均直径约36厘米。用8股网 ...

我名字里的189,是身高,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名字里的189,是身高,你呢?

你好朋友!海拔不低啊!👍我不是的,我的189是我原来的手机号码前三位。其它的只是随便的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