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帮忙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2-07-14):
请前辈帮忙这是什么管子。朋友给的。怎么用。字已经看不清了,是大8脚,只不过只有5个管脚。。

网友A:
6H8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H8C?。。。。。。。。。。。。。。。。。。。。

逗我呢,管脚都不够8个 ,这应该是个6F6之类的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逗我呢,管脚都不够8个 ,这应该是个6F6之类的功率管

也不是,6F6 七个脚。可能是 5Y3 GT。

网友:
YRADIO  2022-7-14 18:17
6F6  5Y3 GT

,iPhone

网友C:
这两个大片阴极像5Y3或者类似的家伙,量量灯丝电阻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大片阴极像5Y3或者类似的家伙,量量灯丝电阻看看如何!

灯丝电流6.3V0.64A,隐约看到6后面看不到了。

网友:
你可以观察到是几极管,有无栅极,有几个屏极。几个空脚。信息量尽量多,大家也判断,是国产还是进口的。

网友:
可能是6Z5P

网友:
看起来像6C5

网友:
因为顶部看起来是旁热4级管,却只有5个脚,最常见的就是6C5

网友:
我也说一句可能是阿毛三极闸流管。

网友:
拍的细节太少,里面的结构看不太清楚,这样不好判断

网友:
正解。 国产型号ZQ-0.1/0.3充氩气闸流管。现在什么用途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