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二个关于电子管功放电流表问题

楼主(2022-07-14):
机箱刚好有安装表头位置,想装一个电表监控300B工作电流,300B暂定用自给偏压,那么电表是用阴极串联一个100MA直流电流表好,还是阴极电阻二端并联一个100V直流电压表好(这种方法300B用固定偏压应该不能用?)?用电流表的话,电流表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淘宝上的这款表头老板说不能用?

新手不容易,请大家给予支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问他,她卖的电流表参数么?内阻多大?尺寸多大?剩下的没了,电流值也是你要求的。一般电流表的内阻 ...

我就是看中它的做工,里面用一根铜线做测量电阻,不像一般的用一个2Ω的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问他,她卖的电流表参数么?内阻多大?尺寸多大?剩下的没了,电流值也是你要求的。一般电流表的内阻 ...

按道理是可以的,不过客服直接肯定的跟我说不行,把我搞糊涂了。是不是他(她)急着下班,糊弄人?

网友B:
电流表内阻越小越好,那段铜丝是分流电阻,从它的粗细看,可能度盘不是mA级的,好像是安培级的,刻度盘只是一种参考(对应刻度)。这就是卖家声明你不能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表内阻越小越好,那段铜丝是分流电阻,从它的粗细看,可能度盘不是mA级的,好像是安培级的,刻度盘只是 ...

它的这个系列直流电流表测量范围有1ma~500ma十几款表头。估计配的图片不是这款表头的。我明天再问一下,估计是客服的问题。

网友:
客服只是做销售的,又不懂这个,你问他技术问题肯定都回答不行,免得万一不能用又来找麻烦。所以阴极串电流表是完全没问题的,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电子管放大器不需要电流表或者电压表,说穿了,它们就是某种摆设,用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机箱已经留着位置开好了孔,必须要安装一个表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电子管放大器不需要电流表或者电压表,说穿了,它们就是某种摆设,用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不过我有一台斯巴克A300BMKII,固偏的,因为家里电压不稳,倒是要时不时看一下300B的工作电流。

楼主:
我的这台DIY的300B,本着先易后难,一开始搞自偏,以后看情况也搞固偏。

网友D:
如果是我 我就买个合适量程直流电压表  比较不影响被测电路,就是刻度看了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 我就买个合适量程直流电压表  比较不影响被测电路,就是刻度看了不舒服。

直流电流表+钮子开关切换,这样即使开关坏了,电路照样是通的。电压表主要考虑接下来改固偏后不能用。

网友D:
电压表是外接的 完全不影响电路 电流表要串入回路。电压表改个电阻就改变量程 电阻容易取得。
换个1x2开关还可以测 B+ 电压。

网友E:
如果只用一只电流表,只要量程合适,电流表串联在高压电源正极回路,表后对地再加一只小容量电容,不是更好?
每声道各加一只电流表检测工作电流,串联在输出级阴极回路,尽管电流表的内阻、电感量很小,对工作点、频响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总是需要引线连接,增加一些额外的分布参数,也不如串接在输出变压器之前的高压正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电压不稳?每家的供电电压都不可能是绝对稳定的,供电部门不会对你特别的,大家都这么过来的。
你 ...

电压低时190V,300B工作电流低于合适范围,声音放不开,电压高时245V,300B工作电流又高于合适范围,有点心疼。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流表+钮子开关切换,这样即使开关坏了,电路照样是通的。电压表主要考虑接下来改固偏后不能用。

固偏时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表是外接的 完全不影响电路 电流表要串入回路。电压表改个电阻就改变量程 电阻容易取得。
换个1x2开关 ...

300B改固偏时,电压表怎么接入?

网友:
如果用万用表测固定偏压接哪里 这表就接哪里。当然不能直接到栅极 万用表也不能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用一只电流表,只要量程合适,电流表串联在高压电源正极回路,表后对地再加一只小容量电容,不是更好 ...

好主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表是外接的 完全不影响电路 电流表要串入回路。电压表改个电阻就改变量程 电阻容易取得。
换个1x2开关 ...

谢谢建议,按你的方法买了二个100V直流电压表,马上可以开始整机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