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DP-47CD机故障求助

楼主(2022-07-15):
           如题,读碟没声音输出,感应输入信号,没反应,拔出RCA插头有感应信号,故怀疑是静噪电路起动把输出信号对地短路,现求47静噪电路图,请帮忙。

网友A:
估计竖立起的那块解码小板出问题了,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竖立起的那块解码小板出问题了,换了就好

47没小解吗版的,49有,应该是静噪电路问题,没图纸不好查

网友B(2023-06-24):
楼主的CD机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CD机修好了吗,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