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22-07-15):
请教一下大虾,网上有用6A2制作的迷你功放机,价格很便宜,不知效果如何,值得买吗?

网友:
你随便找本电子管手册,看看6A2的参数,看看这管子是干啥用的,就知道用6A2做功放效果如何了。

网友:
6A2只是一个放大作用,没有功率放大环节,估计是胆石结构,功率部分还是集成IC,例如2030之类的。

网友:
        用6N1做小功放的可信度比较高,但也需要仔细甄别。

网友:
一般来说:
1.便宜没好货;
2.买的没有卖的精;

网友: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6A2大多做变频管网上6A2没人买积压很多,因此就可能用它制作假胆机。

网友:
现在是十个买卖九个骗,还剩一个正在练

网友:
网上买胆机,新手还是买那几个老厂的为好。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