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机放映灯泡附加【热丝】功能

楼主(2022-07-15):
放映机灯泡,在不通电前灯丝是冷丝,电阻很小,但通电的一瞬间电流很大,很容易把灯丝烧断,如果灯泡或者长时间不用,就会慢性漏气,更容易烧坏灯泡,附加【热丝】功能后,就不会烧坏灯丝了,灯泡的寿命就长了,  其原理就是把,灯泡,在开机前先通上一个低电压【5---6V】让灯泡先予热,半分钟,再加正常电压。  材料,用1000W的电炉丝,外径5MM的一段,用万用表测5--6欧就行,用内径6MM的磁管套起来,再用一个10A的磁接线座,连接好。 接在放映机,启动开关上 ,注意灯泡是16MM放映机用的【24V,250W】的        下面看图, 放映机是,长江,  甘光,和美国机器,使用图。

网友:
长江4型机器自带一组低电压绕组由放映开关自动切换给放映泡灯丝预热。

网友:
南宁FL16-I型机子本身就带有4V的预热电压。如图。

网友(2022-08-26):
长江16-4也有4V灯丝预热

网友:
对该机不熟悉,但觉得预热是好办法:插电(此时未开机)即进入小电压预热,正式开机则进入正常供电,两者之间加二极管隔离,或采用连锁措施,一开电源开关则预热退出(也必须有隔离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