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B单端电路,请各位老师指教

楼主(2022-07-15):
朋友网上买了一台300B单端半成品,(电路见下),回来后按图完成装配,但声音失真,求各位老师指点电路存在那些问题,如何修改。先谢了!!!

网友A:
你装好以后各个关键点的电压是否跟图上标识的一致?最好把你实测的电压跟原图的电压进行对比。贴出来可以很快分析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好以后各个关键点的电压是否跟图上标识的一致?最好把你实测的电压跟原图的电压进行对比。贴出来可以很 ...

6N2、300B基本一致,6N1按图接线是230V,改R11为25K后电压基本一致,但仍然有失真。

网友B:
请问实际电路:灯丝电压是5.2v?用半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实际电路:灯丝电压是5.2v?用半波整流?

实际电路是用的3045肖特基二极管。

并联半波整流。

楼主:
感谢回复!R9为1.2K,6N1、6N2分别加了200、100UF的电解电容,声音无大改善,仍失真。

楼主:
300B是新管,前级的管子换过,均无改善,甚至换过输出牛,亦无多大效果。

网友A:
感觉第二级阴极电阻1.2K还可以再减小一些,把阴极电压调整到4-5V比较合适。此图作者是chiuchun,应该是在本坛和胆艺轩都出现过,你能够获得原作者的意见最好。

网友:
如果自己没有电路设计计算能力,只会照葫芦画瓢,装好一台胆机是有一定困难的啊!

网友:
我觉得问题在 300B ,对400伏左右的电压,-70V 有点高了

网友:
是哪种失真?会不会是输入失真?6N1 屏压274v 是不是高了?负反馈 电阻5K,小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第二级阴极电阻1.2K还可以再减小一些,把阴极电压调整到4-5V比较合适。此图作者是chiuchun,应该是在本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是否两个声道一样失真?

前级和末级耦合电容,是否存在微微漏电?

如果是人耳能够直接听出失真,那么其失真已经大于10%。

耦合电容存在微微漏电,这种失真,是音量控制无法降低的。一般的失真,降低输入信号,会使失真降低。而降低信号仍失真。问题多出现在耦合上。

现在,胆机音频输入,为了展宽输入频带,故都采用直藕。如果信号源有直流电压存在,就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R9为1.2K,6N1、6N2分别加了200、100UF的电解电容,声音无大改善,仍失真。

  您所谓 失真 具体或者是详细指什么? 听着刺耳?高低频不均衡?还是有破音?

这些都不是正确的表述。
要确定是不是失真,哪种失真,失真的严重程度,只简单听听、说说 是不行的哦。没有失真仪,也得有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就简单一说失真,
半开玩笑说,我在坛里发一帖子,“昨天我去饭店了,炒的菜不好吃,大家分析分析原因,为啥不好吃?” ——这谁能说出来

网友D:
首先要确定是否是前级还是后级的问题,可以断开后级的耦合电容测试一下波形

网友:
本坛的白老师(白居不易版主)有两例关于二级三极管推多极管三结的设计实例。
1、修旧利废DIY高音质袖珍胆功放(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4%B5%A8%B9%A6%B7%C5
2、平民的“300B”——EL34三极接法单端功放电路设计要点(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ght=EL34&page=1
推荐楼主看看!

网友:
还有“没钱也发烧——使用廉价牛的6P14阴极输出功放设计”(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BC%AB%CA%E4%B3%F6

这个也是白老师的!

网友:
6N1 的最佳工作区就是上图,正解!

网友E:
一直搞不明白,真需要6N1,6N2并管来推300B吗?

网友F:
有没有功率表之类的东西?接在哪里?断开试试,接的不对会导致自激,失真。

网友:
还是白老师的帖:RC耦合放大电路设计入门(改定稿)

http://www.tubebbs.com/viewthrea ... 9%D5DIY%BD%B2%D7%F9

网友G:
一级6N2+一级6N1,电路增益太大(还并管!)。改二级6N1推,就按老师的工作点,在加点级间负反馈,就行。

6N1与6N2管脚相同,就只是改变电阻值(按老师的工作点)齐活!

补充内容 (2022-7-18 07:04):
第一级6N1单管,第二级6N1并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确定是否是前级还是后级的问题,可以断开后级的耦合电容测试一下波形

您好再調试一下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级6N2+一级6N1,电路增益太大(还并管!)。改二级6N1推,就按老师的工作点,在加点级间负反馈,就行 ...

替朋友感谢老师耐心指导,下一步征求一下朋友意见,修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确定是否是前级还是后级的问题,可以断开后级的耦合电容测试一下波形

感谢回复!按您的方法再试一下。

楼主:
替朋友谢谢您!按这个工作点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搞不明白,真需要6N1,6N2并管来推300B吗?

谢谢回复!朋友买来时整台机器已经基本成型,缺牛和管子,外观也不错,电路图是上家提供,朋友想不改变外观结构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功率表之类的东西?接在哪里?断开试试,接的不对会导致自激,失真。

啥也没接,就是线路图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所谓 失真 具体或者是详细指什么? 听着刺耳?高低频不均衡?还是有破音?

这些都不 ...

感谢版主回复!据朋友说属于高低频不均衡,高音几乎没有,且低音含混、朦胧

网友G:
转发一个隔壁论坛的 “123(杨老师)” 设计的 “ 6SQ7+6J5 推300B单端 “ 电路供楼主参考。

电路采用了一个两级的越级负反馈。一则避免了300B电路使用大环所带来的垢病;二则也有效降低了前两级电压放大电路的失真。

这样,即降低了电路失真,又降低了电路的增益太高的问题!

第一级电压放大管的屏极负载电阻太大,可能会影响电压放大级的高频特性。(6N2并管后屏极负载电阻就可以用小一些)

增益太高,出在电压放大管6SQ7上,失真主要出在推动级6J5上;要输出150VP-P电压来推300B,再考虑些余量最少也要输出180VP-P以上。

(6N1并管后,栅极负压还要再低一些,这样动态大,防前级信号过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转发一个隔壁论坛的 “123(杨老师)” 设计的 “ 6SQ7+6J5 推300B单端 “ 电路供楼主参考。

电路采用了一 ...

感谢柳下花言老师的指教!
是这样,机器是朋友的。我这个朋友想不改变面板(他买时机器有一个不错的面板,3mm米的铝板,表面处理的很好)结构,将这个机器调试好,如果改用大八角管,势必要将面板扩孔。我再跟他商量一下,同意的话就按您提供的电路试试。再次感谢!

网友:
第一级6N2并管,屏极电阻75K可以,用到100K更好。
第二级6N1并管,屏极电阻也合适,就是阴极电位要提高一些。因为第一级6N2并管,增益较大!可能造成第二级过载(产生削波失真),提高第二级工作点,就可以防止这个问题。
这样的二级推动电路,增益实在太高,电路失真也会有点大。可以考虑采用与123(杨老师)电路相似的二级负反馈,降低电路总失真,降低电路总增益,防止过推(产生削波失真)。

网友A:
把300B放在环外,那他自己的失真如何降低?不要对300B的失真视而不见,普通的电路其实都是利用的推动级对末机的失真补偿,无意中降低了整机的失真度。现在前两级加上反馈环,那失真是很低的,无形中就失去了对末级的补偿作用。于是,300B的满功率5%的失真度,就是整机的失真度,而普通推动电路的失真度,是肯定要低于这个值的。

网友:
是老师说的这个情况!

曽听老烧们讲,三级共阴电路,第一级要设计的失真尽可能小,第二级与末级的失真相互抵消一些,这样才能确保整机电路在满功率输出时,失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网友:
胆机设计要能满功率输出,还有指标好,还有听感好!好难啊!

网友A:
隔壁J版说过,不考虑失真的设计不是一个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壁J版说过,不考虑失真的设计不是一个好设计。

设计该电路的老师已经找到,他说电路他实装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300B放在环外,那他自己的失真如何降低?不要对300B的失真视而不见,普通的电路其实都是利用的推动级对末 ...

我让朋友再按柳下花言老师的提议改一下看看。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
整机频响窄。宜从输出到推动之间加入适量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级6N2+一级6N1,电路增益太大(还并管!)。改二级6N1推,就按老师的工作点,在加点级间负反馈,就行 ...

感谢老师细心的回复,我在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