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用静置开路电压估计电池剩余电量比例的方法

楼主(2022-07-15):
适用范围:锂电池(普通标称电压为3.6~3.9的锂电池,不能是钛酸锂,不能是磷酸铁锂电池)
测试结果只适用于同一配方化学电池在同温度下的估计(但是温度变化十几度对估计精度影响不大,因为锂电池开路电压温度系数很小)

测试方法:
先按照厂家规格书标准充放电方法测出电池实际容量,测容量放电结束时电静置24小时以上,测电压。
标准充电方法充满,静置4小时以上(不要太长超过若干天。因为满电自放电相对来说比较大),测电压
每次放电实际容量的10%,静置1~2小时(电池性能越好电压稳定时间越短,为了精度最好不要短于1小时,10%和90%等接近满电没电的点位可以加长静置时间几倍可进一步提高精度)

以上可以得出电池在0,10,20,..90,~100%的静置电压数据
记录这些电压。

于是以后用这块电池或者同一配方的电池的时候就可以通过静置一段时间测量电压的的方法比较高精度得估计剩余电量了, 测量电压落在之前记录两个电压之间可以用插值法,精度可以提高到1%~2%(测试点在20%~80%电量范围内)(得需要个测锂电池能精确到1mV的表)。

这种方法的优点就是不需要放电就能得知剩余电量,放电法测完知道了剩余电量但只能得到一块没电的电池
缺点就是需要经过这么一番测试,并且估计之前需要静置一段时间才有效

网友A:
楼主提供了一种新颖的锂电容量测试方式,优点是省去了放电的一个循环周期。这要有高位数字表,恒温箱等设备,34410就能干这个活。最好是有微电脑处理的能有学习能力的设备,首先对同一个批次的电池通过传统测试与静置电压测试比对出相关精度,再自动形成运算程序,到时候调出这批电池的计算程序就能用了。

网友:
这个方法的可行性有多少数据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了一种新颖的锂电容量测试方式,优点是省去了放电的一个循环周期。这要有高位数字表,恒温箱等设备 ...

不用恒温啊,温度影响不大,表5000字以上就行

网友:
此方法耗时不短,准确度不知怎么样?

网友:
这个方法必须保证测试的电池容量完全一致,要不然新电池和衰减50%的电池同一电压下容量相差巨大,几乎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B:
然并卵  测电压估容量 还在谈精度

网友:
过去手机几乎都是使用检测电压显示电量的,大家都有使用体会,电池差不多完蛋时显示还有一半电量,来个电话就自动关机

网友C:
手机等电量指示也是这方式吧,
对正常电池在没有容量仪时可大致估测。不加负载是估测不出老化的电池。

通常搞维修的在没电池容量仪或不方便测试时,看电流变化倒是马上可知道电池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等电量指示也是这方式吧,
对正常电池在没有容量仪时可大致估测。不加负载是估测不出老化的电池。

...

手机一般都用电流积分来算,长时间几个小时不用手机的情况,可能用这个方法来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并卵  测电压估容量 还在谈精度

只能说明你没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