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位异域友人的电路图,请大家讨论学习。

楼主(2022-07-15):
特别说明作者是andyjevans,来自伦敦。如图所示。

6SN7+2A3

6SN7+2A3

网友:
串叠放大推动,也是个思路,就看坛内的烧友能否接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前级也白给。

对的,推动管工作点不对,应该在4.5v左右,具体没有计算,因为这个电路实在引不起兴趣

网友:
这哥们估计跟我一样,买为300B准备的3.5K变压器,后来改主意了,调整2A3来用。手上有3.5K变压器的可以参考,没有的还是买2.5K用标准电路为好。

网友A:
讨论可以,借鉴么也行。但是还够不上让学习。因为这个图will not work well.

网友:
灵敏度不足,需要再加前级才能推满。

网友:
纯后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讨论可以,借鉴么也行。但是还够不上让学习。因为这个图will not work well.

主要是哪里的问题,导致不会工作得那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哪里的问题,导致不会工作得那么好?

等其他坛友看看再说。 谜底揭开太快容易让人扫兴。

网友:
增益很低,就单纯这个电路只能视为等效普通6p1放大系数,没有前级是玩不转的,架构也是平常,唯一多了级滤波,也许推动级阻抗是精确计算与功率管互补,线性好些

网友A:
有了前级也白给。

网友:
第一次看到6SN7一级推2A3的,推动级屏压才97伏太低,阴极电阻应该取大一点,6SN7本来放大系数就小,这样更不行了吧?栅极串2个390R电阻是为了消震吗?

网友:
不懂 完全不懂电子管

网友:
就像鉴赏烧制精美的瓷器一样,反过来一看,落的有款,“微波炉专用”,属于一眼假。
这张图就类似一眼错,错在哪呢?
2A3要想发挥满功率,需要的驱动信号至少45V的峰值电压吧。
6SN7的放大系数U是多少,才20,接入线路以后,放大倍数大约减小到16倍左右。那前面第一级栅极入口处需要多大的信号峰值电压呢?45/16=2.8V,但是,第一级的栅负压才1.8V,那输入信号超过1.8V肯定要削波。
也就是说不管你费多大劲输入足够大的信号,经过第一级以后一律半幅削波,末级是无论如何还是推不满,且失真大到不能听。
所以这不是加不加前级的问题,是第一级工作点不合适的问题。
其实末级的250屏压,60mA的工作点是2.5K牛的最佳工作点,换作3.5K时,这个点并不科学,还有可以商量的余地。前面那个却是致命的缺陷。

网友B:
这个需要搭栅制作出来,验证一下才可靠。

网友:
正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研究胆机电路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搭栅制作出来,验证一下才可靠。

2a3用3.5k输出,栅负压在55v左右,推动级需要60v才能推满,现在推动级最多有15倍放大量,那么工作点电压至少在4v,如果加点余量就要超过些,验证完毕,不需要实做,结果一样

网友C:
有意思 ,6SN7够不着2A3,脚下搬来块石头垫上,够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意思 ,6SN7够不着2A3,脚下搬来块石头垫上,够着了

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