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收音机T404和T402中周接线

楼主(2022-07-15):
好久以前偶然得到上海161-1电子管收音机T404和T402中周两个,拆开除灰后发现分不清PBGE哪个是哪个了,底部也没标,求教各位老师怎么判断中周的PBGE接线,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T404和T402中周的资料。

网友A:
线圈管上有缺口(见图1)的引出线为末端;无缺口的一头引出线为始端,具体接法如附表。电原理图见图2。初级线圈在下面,次级线圈在上面。假如线圈管上没有缺口,线圈的繞向都是相同的,只要按同名端接线就可以。

网友:
其实很简单,打开找同名端,P和G是同名端,B和E也是同名端,只要按照这个接,怎么接都行,P和B以及G和E是可以互换的,只是换了后另一边也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管上有缺口(见图1)的引出线为末端;无缺口的一头引出线为始端,具体接法如附表。电原理图见图2。初级 ...

谢谢朋友指点,高手,这么好的资料学习了,敢问资料出自何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点,高手,这么好的资料学习了,敢问资料出自何处?

《无线电》107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