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收了一台U201,电阻挡打表。

楼主(2022-07-15):
电阻挡任何一个档位x1、x10、x100、x10k都打表。不能调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测试一下直流500UA档是不是正常,并依次测试5毫安50毫安档。3.3K的电阻档电位器也是要检查的。

网友:
    检查一下欧姆档调零电阻,是否接触不良或脱焊,

网友:
上个图更健康

楼主:
刚刚检查,发现81欧姆的电阻断路了,还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

网友:
不错,我就喜欢这种玻璃窗的老表。

网友:
这表大部分上下壳结合处有破损,能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检查,发现81欧姆的电阻断路了,还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

81电阻断路时应该是X10,X100,X10k会打表,X1应该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电阻断路时应该是X10,X100,X10k会打表,X1应该不走。

全部打表吗,hFE也打表。
重新绕制,找到断点,丢失了一部分线,可能太细找不到,绕制之后只有75欧姆。请问影响大吗?我看看,好像对5mA的影响稍大?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部打表吗,hFE也打表。
重新绕制,找到断点,丢失了一部分线,可能太细找不到,绕制之后只有75欧姆。 ...

还不如找一个1W的82Ω金属膜电阻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打表吗,hFE也打表。
重新绕制,找到断点,丢失了一部分线,可能太细找不到,绕制之后只有75欧姆。 ...

从原理图上分析,81欧电阻断路应该是hFE、X10,X100,X10k会打表,X1应该不走。
这个电阻不准对5mA档影响最大。重绕后有75欧可以串一个6.2欧试试,或者如楼上所说换82欧金属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找一个1W的82Ω金属膜电阻替换。

买了1/4的金属膜电阻,82的,2.5元100个±1%,挑一个接近81的就算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转盘触点有没有脱焊的,我有个u201就是这样。

网友C:
  之前在论坛里收的,成色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论坛里收的,成色很好,

这表最不好就是印刷线路板漏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论坛里收的,成色很好,

你好,我发了一张贴,也是这个表的,
有时间的话你帮我试一试,打到直流500V。然后用数字表测量其内阻(然后将表笔对调),我发现我的表,两次测量内阻不一样一次大约9.87M。对调表笔后10.17M,大约的。
但是拆开线路板。红表笔呢个接线柱不接触线路板,两次数值都一样(大约就是10M多一些)。
看看你的表是不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但是47的相差没有这么大

楼主:
买到82欧姆,找到81.1欧姆换上。

网友:
100欧3296多圈电位器可完美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81电阻断路时应该是X10,X100,X10k会打表,X1应该不走。

RX1电流也走81欧,但此时它不起分流作用,按理说断开后不会打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RX1电流也走81欧,但此时它不起分流作用,按理说断开后不会打表。

这是U201表电阻档最简化电路图(把无关元件全部擦掉后再调整元件位置而得),从这个图很容易得到这个电阻开路的故障现象。

网友:
所谓打表,是不能调零吧?

网友:
这个图比较清楚。
有3种情况,蓝色支路的电流驱动表头。
如果81欧断开了,RX1时表头应该不动才对啊。
如果断开的是8.1欧的话,所有档都没有分流,表头电流过大,就都会打表。

网友E:
HFE与RX10回路一样,只是少串了只电阻。

网友:
我发觉,这表的电阻挡的精度。包括我按照liiqi坛友的方法改的x1k(3V)的精度都比我手头上的所有47都要好。
表头线性也是很好,比47-6的金川要好(以50微安挡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发了一张贴,也是这个表的,
有时间的话你帮我试一试,打到直流500V。然后用数字表测量其内阻 ...

原因找到,但是不得其解。

拿掉22.5V电磁正常了,不得其解,本来在电压挡是没有接触的。是不是某一个地方漏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FE与RX10回路一样,只是少串了只电阻。

老郑,麻烦你你帮我看看线路图。U201打到500V、250V挡,UT61E+黑表笔接U201红表笔、红表笔接U201黑表笔,测出来的电阻偏小、UT61E+红表笔接U201红表笔、黑表笔接U201黑表笔,测出来的电阻偏大,拿掉22.5V,电阻恢复正常,表笔随意接都基本没有差别。
22.5V是怎样影响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郑,麻烦你你帮我看看线路图。U201打到500V、250V挡,UT61E+黑表笔接U201红表笔、红表笔接U201黑表笔, ...

从电路图上看不出来什么,等我回家看看实物。我有块U201,好像比你的年代新,不知有没有区别。

故障总是让你意想不到。
我有块81年的MF47,清理后不插表笔、不做测量,电阻档指针也有偏转,
最后查明,是红笔和5A插座的绝缘筒有裂缝,清理时用了酒精(含水),导致二者同时通过铝面板导电,
而5A和黑笔通过分流器相通,这就相当于红黑笔座之间连接了个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电路图上看不出来什么,等我回家看看实物。我有块U201,好像比你的年代新,不知有没有区别。

故障总 ...

我看了新贴,你回家看看,是不是这样,谢谢。

网友:
U201做工不错,感觉比47细腻。

网友D:
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表,但是买不起。
现在发现漏电。如果有新板就好,不会设计板,所以没办法打板。

网友F(2023-01-08):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表,但是买不起。
现在发现漏电。如果有新板就好,不会设计板,所以没办法打板。

最近才关注U201,你的表确定是PCB的问题吗?
如果真有问题,后续可以画一个板子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最近才关注U201,你的表确定是PCB的问题吗?
如果真有问题,后续可以画一个板子解决。

这个表,上手可能丢空了多年,存放的位置可能潮湿,不知道原因,过几个月现象基本没有了,误差一点还有,但是已经是1%的范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上手可能丢空了多年,存放的位置可能潮湿,不知道原因,过几个月现象基本没有了,误差一点还有, ...

估计四夏天潮湿的环境造成的,干燥的时候高阻抗这些就都问题不大了。

网友:
不清楚,可能原来物主保存不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才关注U201,你的表确定是PCB的问题吗?
如果真有问题,后续可以画一个板子解决。

我喜欢U201 是外型。分析起来电阻挡误差比47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