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格兰仕微波炉冬天启动困难的咨询

楼主(2022-07-15):
家中1台格兰仕触摸面板的微波炉,故障现象是在冬天(南方冬天一般也有几度,0度以下很少)经常会出现冷启动的时候启动不了,机器嗡嗡嗡的响但是不加热不工作,要隔很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工作,这个是冬天机器自己需要预热还是机器本身有问题,夏天和其他季节不会出现此问题,工作正常。

网友:
这就怪了,不懂

网友:
电容器或者磁控管!

网友:
磁控管没有工作。。。。。。。。。。。。。。。。。。。

网友:
可能控制电路板有供电电解失效

网友:
也有可能是磁控管的灯丝供电接口接触不良。楼主报有嗡嗡声,变压器初级得到220v供电的机会比较大(最好还是检测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认真回复,具体还是不知道原因,现在是夏天,正常使用,到冬天再搞吧

网友A:
我家里是同品牌,但是机械的。
我发现一到冬天,门开关还有那个调时间的旋钮,上面的润滑油容易导致接触不良。
调时间的旋钮,我拆开洗了,那些门开关,全部换新,故障就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是同品牌,但是机械的。
我发现一到冬天,门开关还有那个调时间的旋钮,上面的润滑油容易导致接触不 ...

感谢您的回复,我家的是薄膜开关的按键,我已经更换过几次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薄膜开关确实容易坏哦,不知道为什么,用2年就出现失灵了,可能和厨房环境有关系。

网友:
我买过多台微波炉,不过全是机械的。

网友:
容易引起热胀冷缩的属磁控管和座子的接触点了,可以试着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