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电笔测高压可以吗?

楼主(2022-07-16):
怎样判断阳极有无高压,有人说用试电笔靠近或指示万用表靠近测。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测什么高压?马路上的高压线?请老老实实的呆着,那是成仙升天之路,显像管的高压?那是仪表升天之路。

网友:
注意:楼主问的是“阳极上的高压”。
抛开FU50之类特别高的,一般电子管阳极电压250V左右,
用万用表就行了,为了测试2500V的阳极电压,特地买了一块MF47。
氖泡电笔应该会亮的,但不建议用,
交流可以通过感应、电容等途径形成回路而使氖泡发光
直流这种条件比较少,所以不一定能常亮,可能只是闪一下。
这也是超高压电力输送选用直流的原因之一。
没有实际试过。

网友A:
可以,得用老式氖泡电笔,,安全起见,最好绑在一根筷子上。

网友:
不建议!因为高压有专用的高压验电器,如果只是阳极高压,大不了体验一下“酥麻”的酸爽,真的高压电可能就挂了……

网友:
      过去应急测电视机高压时这样用过。方法是手捏老式电笔笔头,用电笔尾部往高压嘴上凑,如果有高压则几公分外电笔氖管就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得用老式氖泡电笔,,安全起见,最好绑在一根筷子上。

绑在筷子上,是手握筷子吗?

网友:
远距离可以感应高电场并点亮低电压试电笔,但不安全,易误判,最好是与电压等级相同的试电笔才安全可靠

网友:
高压电阻,特征是长绝对不是1/4 W长度,串连,置于有机玻璃或者环氧树脂管内,环氧树脂灌封,下部装手柄季连接地线。

网友:
有什么意义吗,CRT几W的电压,一般只测试行供电电压,或者加速极电压

网友:
以前修彩电测试高压包的高压就用氖管试电笔按照无悔君的方法完全可以。

网友:
用老式氖管试电笔可以知道诸如电子管收音机的屏极有没有高压,630V以下没有问题.1250V没敢试(扩音机)机器带指示电压,电流表。至于高压比如行输出去电视机显像管的高压(9KV以上),用试电笔不接触靠近,在一定范围内试电笔会发光可以知道有无高压。

网友:
氖管辉光放电式的测电笔可测最高安全电压为500V,这还是老产品也就是说分压电阻是特制的碳质电阻的情况下的使用限制,超过极限值后就有危险了,特别是后期小厂里出的劣质电笔,里面直接使用了碳膜电阻,高压情况下能打火放电,对于使用者说是极其危险的。
如果是交变高压比如老式的CRT高压包,可以利用感应的原理靠近测试一下,最好是把电笔固定在一根塑料棒上不要用手拿。
对于高压输电线用感应法也一样可以判断有没有电,以电气化铁路的接触网为例,在下面的地面上用手拿着与肩同平就可以看到发光。
对于直流电压在500V之内可以正常测试,氖管单电极发光,发光的一端为负极。
对于高压直流普通测电笔根本不行,感应法不能用,也千万别靠近,有电弧放电的危险。这时候用用很长的绝缘棒头上粘条塑料纸可能更有用。

网友(2022-09-22):
好像太危险了,没那必要吧,测加速极电压吧

网友:
可以用试电笔测高压,但是在修理电视机时,一般手头都不放置试电笔,都是用拉弧法看有没有高压。误操作电视机高压只是造成麻电,不会有什么危害,曾经被高压(高压嘴)击过。

网友(2022-10-29):
过去维修大屁股彩电,有没有高压不用测,开机高压放电声音即可以判定,至于高压高低只能看图像判断。

网友:
真要测量这个高压可以用高压电阻 30KV的,200M-300M的装在尼龙棒上,仪表使用微安表200微安的即可。
也可以自制验电棒,尼龙棒直径8mm左右的长度至少400-500mm,头部装上(树脂胶)一个金属球 ,滚珠即可。使用时观察放电距离,大概1个厘米以上即可。

网友:
一般的测电笔都是在500V以下用的,高压有高压测电笔有一米多长。劝楼主不要有奇特的想法普通的测电笔是不能用测高压的!

网友:
我做光伏工程的,目前大型光伏系统的直流侧普遍使用1500V电压等级,相对应的淘宝上有很多2000V电压等级的所谓的光伏专用万用表,不知道这个电压等级能否满足楼主的需要。要是再高电压的话要测量数值可以采用分压法测量,要是只判断是否有点可以使用相应电压等级的高压验电器。

网友:
楼主说的“高压”应该指显像管阳极高压,这种高压在黑白电视机上是1万左右,彩色是2万五以上,直接用试电笔测,命不要了?如果行输出没问题,加速电压和聚焦电压正常,那么只要高压包内部的高压整流没损坏,那么高压就是正常的,一般不需要测,如果需要测量,那么也是电阻分压之后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不是试电笔。

网友(2022-11-29):
老的MF47万用表有专门的高压测试棒,25KV以内定量测量。
一般要看你测量对象的电压范围了,验电笔只能一般般的市电对付着,其他的还是要专门的测试仪器了。定性看看彩电高压,木柄或者橡胶柄螺丝刀慢慢往高压嘴那里靠近就能看到产生拉弧,也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