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容,CBB、安规电容可不可以?

楼主(2022-07-16):
除了电解电容漏电大外,其它介质的固定电容很多,CBB,安规,又便宜,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独石电容不适合做耦合。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情况其实都不用谈理由,直接一比较就听出优劣了。

网友:
我的印象CBB是一种很好的电容,主要是它的引线是从薄膜两个侧边引出的,基本没有附加电感。同样结构的比如涤纶电容电极是薄膜两头引出,卷起来以后,势必有点附加的电感值。只要容量一样,CBB是不错的耦合电容。安规电容稍差。我捣鼓电子管收音机较多,基本用CBB,说句实话,杂音少即可,不追求音质。音响发烧没弄,也许CBB对音响发烧友不友好。(个人观点,不对的地方请大神们多指教)。

网友:
可以的,  参数够就行 ,   最多是外观不好看,  心理原因,  声音可能会次一点

网友:
好,没问题。

网友:
可以,CBB当耦合电容高中低频都非常均衡,中正大气,效果很好,个人感觉比很多热炒的老古董耦合电容还好听。

网友:
CBB,安规正切损耗小,有更好频率特性

网友:
就是CBB了,安规电容有些内部并联放电电阻,独石电容有晶体损耗,

网友:
CBB做耦合完全合适,电子管机阻抗高,没有必要用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别想知道原因,比如是容量随频率变化较大,esr随频率较大,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因为在玩lcr,想多了解 ...

还真不清楚,单独对器件测量的话,独石的损耗角明显可以比CBB的还小得多,但是实际听感就是不同。独石的电压效应据说比较大一些,而esr两者都可以做得比较小。

个人猜想独石这种陶瓷材料的微观作用可能不够稳定,不象CBB在不同电压下都可以有极低和极稳定的泄漏电流。

网友:
无极电容均行,电感小。音质好点。音色各有特点。

网友:
         CBB电容(聚丙烯薄膜电容)体积小,容量稳定性稍差,工作上限温度高达85~100度,损耗角正切为为10的负4次方到10的负3次方,温度系数为为-100x10的负5次方到-400x10的负6次方。到可代替云母,纸介电容,用于交流,激光,耦合,滤波及补偿电路中。电视机,节能灯,风扇,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中也被广泛采用。(摘自《电子爱好者实用资料大全》)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它包括了X电容和Y电容,通常只用于抗干扰电路中的滤波作用。我所知道的就是台式电脑电源中的第一级EMI是用安规电容。
         独石电容器是多层陶瓷电容器的别称。瓷片与磁管电容多用于高频电路。

网友B:
CBB ,MKP都不错,理论上指标和参数一样声音并没有区别,但是很多烧友会用到战神甚至杜兰也会用到炒作很热的古董电容,你和他说人家就拿出来不同的保险丝,电源线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人你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会相信不知道啥时候根深蒂固了

网友C:
有吊毛说用不同的焊锡焊接,音质都有区别

网友:
      古董的铝电解电容与纸介电容与现在的比较差多了。古董电容好一点的是密封400与630V的密封【陶瓷与金属(铁灰色)封装的】纸介电容,部分里面有点散热绝缘油,这为一些“油粉”带来火电与水电的差别。其实里面的极板卷相对是大的,损耗角正切也较大。

网友:
用CBB电容做耦合电容非常好,我在功放上基本都用CBB作为耦合电容,声音清晰度好于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独石电容稳定性不是太好,做成高压的也不多,限制了应用面。在普通数码功放中用作耦合电容的就不在少 ...

您可能搞错了应用范围,数码功放中的独石电容,工作在数字信号的丛林中,全部状态就只有1和0两种,没有模拟信号所需要的平滑过渡区域。仅仅这一点,就和模拟放大器完全地区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位,稍安勿躁。
电解电容都可以用于耦合,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也许天热,没事找事吧。

仔细一想,是呀。。。晶体管、集成电路的耦合电容,不都是电解电容么?HIFI界就没听说过对这个电解电容指手画脚、百般纠结的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独石电容不适合做耦合。不知道为什么

独石电容有两个缺陷:直流偏压下电容量明显减小;晶体机械压电效应。
从性能上讲,CBB非常适用音频耦合,缺点是体积巨大

楼主:
MPP电容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独石电容不适合做耦合。不知道为什么

独石电容是陶瓷介质的,任何陶瓷介质电容都不适合做音频耦合,这是常识,有压电效应,不同陶瓷材料无非是压电效应大小而已,但只要是有,就一定影响音质

CBB做耦合非常好,而且价格便宜,这东西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工艺及其简单,随便找个垃圾CBB质量都刚刚的,那些所谓的古董发烧电容,我觉得大多是心理作用,反正我是听不出来区别,所谓的古董发烧电容,基本都是薄膜介质,结构工艺和CBB一样,甚至因为比较老,介质特不如CBB,CBB也有轴向引脚的,装胆机上一样很好看

安规电容也是薄膜电容,只是不一定是聚丙烯的,但现在材料工艺很好了,即便不是聚丙烯薄膜,损耗也非常小,做耦合也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影响音质,应该是产生了谐波吧?
想请教一下压电效应影响音质的原理,越详细越好。

压电效应就是电容两端电压变化时,陶瓷材料会产生机械形变,第一会影响电容的瞬时容量,第二陶瓷的机械形变又会在电容两段产生电压(压电效应是双向的),第一点会导致期间参数变化引起信号变化,相当于被干扰,第二点就更可怕了,压电效应是和信号同频的,产生的电压会二次叠加在信号上,而且有相位差,引起相位失真,更可怕的是如果陶瓷电容的机械谐振频率正好落在信号范围内,就会在那个频点形成机械自激,如果正好是音频范围,后果就是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耳鸣了

当然也不是任何场合都不行,不同的陶瓷材料压电特性不同,有些压电效应比较小的陶瓷材料,在小信号的耦合中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小信号下压电效应不明显,另外就是对音质要求不高的场合,比如手机中,基本都是陶瓷电容耦合的,一是信号小,二是手机也不要什么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到模拟小功放电路中试试看,只要参数留有余地,一样用得爽歪歪的。数字功放的音乐信号耦合不也是模拟 ...

恰恰就是“模拟小功放” !连收音机中都是如此,大功放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压电效应就是电容两端电压变化时,陶瓷材料会产生机械形变,第一会影响电容的瞬时容量,第二陶瓷的机械 ...

手机的音频功放现在都是通过收/发端的音码器数字合成的,已经完全避开了模拟放大器的所有过渡过程,陶瓷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能够胜任。最终的滤波平滑环节有可能采用贴片形式的CBB,不过我不能肯定,大信号下人耳不太容易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独石电容有两个缺陷:直流偏压下电容量明显减小;晶体机械压电效应。
从性能上讲,CBB非常适用音频耦合 ...

有贴片的产品,目前主要是松下等日本厂商生产,价格较贵。我买过两种容量0805的CBB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化,用独石/瓷片/ mlcc做低通滤波器,如果信号是带干扰的正弦波,输出信号就会带有和干扰信号相关 ...

我也有这个疑问,不过用在小信号下例如射频和中频前端,应该没什么问题,机械尺寸引起的共振频率与工作频率之间的距离越大,这种影响应当越小。

另外,如果这种影响与信号幅度的比例也许会有很重要的意义,高耐压的可能会好一些,我个人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开始玩LCR,对电容的疑问原来越多。
比如电源滤波/退耦,电解并瓷片是常识,理由是高频下瓷片的esr ...

比较一下D,损耗角正切参数

网友:
安规电容不适合做耦合电容,有过失败的经历。

网友:
都挺不错的,便宜又好用!

网友(2022-09-13):
我耦合电容一直用的CBB,便宜又好用!

网友:
MKP和MKT有什么差别?

网友(2024-09-21):
引用 网友C:
有吊毛说用不同的焊锡焊接,音质都有区别

焊工差的话,好的焊锡确实要好一些。

但对于大神来说,不存在焊工差的问题,电路电流计算也比较准确,所以觉得很好笑。

网友:
我修电子管收音机经常用(耐压和容量是我所关心的,其他不用考虑,也听不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CBB ,MKP都不错,理论上指标和参数一样声音并没有区别,但是很多烧友会用到战神甚至杜兰也会用到炒作很热的 ...

理论上指标和参数一样,但是实际使用中声音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