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热,这里人气旺,恳求:太阳能LED灯板电源电路原理图!谢谢!

楼主(2022-07-16):
如题如图,在??宝买了几块太阳能LED光源板使用一二月后故障,想尝试修理,苦于没有电原理图

恳求坛友提供~~~有相似或者相同的这种光源板都可以~~~谢谢~~~

楼主:
有相似的  这个也可以

楼主:
看来光源板的问题还不少    本坛帖子 ;求助,太阳能光源板维修 - 〓综合维修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mp;extra=page%3D11

楼主:
看来坛友玩这种太阳能光源板的人少~·····

楼主:
天气热,这里人气旺~····期待那位坛友有这方面的原理图······

网友A:
依芯片查应用图,线路不复杂,
买了一个样子差不多的不太亮,改了12V10W灯芯的加了光控红外,拆机二手锂电二并四串效果相当好,晚上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自动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芯片查应用图,线路不复杂,
买了一个样子差不多的不太亮,改了12V10W灯芯的加了光控红外,拆机二手锂电 ...

哈哈  关键这东东虽然元件不多   但是电路板上面覆盖一层很厚的白油漆  很影响描绘出原理图

不过 百度一下也找到一些相似的

网友:
总共没有几个零件,挨个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