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点焊机用室内墙插座的问题

楼主(2022-07-17):
本想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个点焊机,但有的网友说若空气开关不到35a的话易跳闸,我家的墙插座的空气开关为16安,能带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吗?同好们玩微波炉变压器你们的电源箱的分开关为多少安呢?我发现某宝上有200来元的法拉电容的点焊机,不知使用寿命有多长,值得买吗?
请高手指点为盼,谢谢。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次级峰值短路电流达900A以上,能焊接的话必跳空开。法拉电容的点焊机业余使用可以的。

网友:
一个顶多一千瓦微波炉变压器能有几个电流?还要换35A空开?家里现有线路空开足够。记住!万万不可换35A空开否则会惹大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次级峰值短路电流达900A以上,能焊接的话必跳空开。法拉电容的点焊机业余使用可以的。

低压900A不等于高压90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压900A不等于高压900A

别较真,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微波炉变压器次级峰值短路电流达900A以上,能焊接的话必跳空开。法拉电容的点焊机业余使用可以的。-
不较真,你900A的时候电压多少????

网友:
变压器的次级电流=电压比的反比。

网友:
实践出真知,我家的20空开,点焊机随便用从来没跳过。

网友:
3年前我也做了个微波炉变压器电焊机,从来用没有问题。放心做吧。

网友:
家用16A空开的脱扣电流在100A左右,微波炉变压器改造的电焊机正常焊接没到这个电流,可以使用。如果焊接短路时间过长偶尔会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次级峰值短路电流达900A以上,能焊接的话必跳空开。法拉电容的点焊机业余使用可以的。

900A弱了,焊接短路3000A16A空开都还不会跳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次级峰值短路电流达900A以上,能焊接的话必跳空开。法拉电容的点焊机业余使用可以的。

变压器式的点焊机,初级电流的大小与次级焊接电流有何关系!

1Kw的微波炉变压器,满负荷时初级电流也就5A或者略多,与次级电流大小无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式的点焊机,初级电流的大小与次级焊接电流有何关系!

1Kw的微波炉变压器,满负荷时初级电流也 ...

改点焊机的微波炉变压器不是原来的磁路工作方式,为了得大电流把限制功率铁片去掉了。
点焊机几乎都是次级短路工作,依靠通断初级控制焊接时间,电流几乎都是变压器的瞬间接通建立磁场的电流,确实有几十安瞬间电流。
我用微波炉变压器做,16A空开可以用,使用一个1000W的变压器做16A会跳,初级瞬间电流超过100A,得32A空开才不会跳。

网友:
超级电容点焊机并不差,有的可以说相当不错。不过,300元左右不可能是好的。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已用几年了,没有跳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次级峰值短路电流达900A以上,能焊接的话必跳空开。法拉电容的点焊机业余使用可以的。

次级短路电流是可以达到900A,但是那是低压,实际功率也就千瓦左右,微波炉变压器最极限的瞬时功率也不会超过两千瓦,根本无需考虑空开的的事

网友:
焊接电压决定焊接电流,所有点焊机都不同,使用空气开关也不同

网友:
不会,1000W变压器做点焊机也不会跳,我的是20A施耐德2P带漏电保护器,从未跳过.
网上找的,点焊达不到脱扣条件.
微型断路器脱扣特性:(举例,C型脱扣曲线)
1、通过额定电流时,理论上可以连续长时间不脱扣(除非散热不良使温度升高);
2、通过2倍额定电流时,超出2秒后才会脱扣;
3、通过5倍额定电流时,超出0.05秒后才会脱扣;
4、通过超出10倍额定电流时,会在0.02秒之内脱扣。
不同的断路器脱扣特性有差别,但道理都一样,短时限脱扣是满足避过接通负载时的电流冲击,长时限脱扣是保护一般过载过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改点焊机的微波炉变压器不是原来的磁路工作方式,为了得大电流把限制功率铁片去掉了。
点焊机几乎都是次 ...

变压器通电瞬间会立即建立磁场,启动电流会比公式I=P/U的计算结果大,这个我倒是知道。

“为了得到大电流要把限制功率铁片去掉”,这个倒是我不知道的新技术,我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限制功率的铁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通电瞬间会立即建立磁场,启动电流会比公式I=P/U的计算结果大,这个我倒是知道。

“为了得到 ...

微波炉变压器比较特别,不但是漏磁设计,还有磁通回路傍路限制功率。低压线圈与高压线圈间有两块软铁隔开,初级与次级不是全部磁通回路,正常使用就算高压线圈短路时低压线圈最大电流也就几个安倍,去掉软铁高压线圈短路时低压(初级220V)电流相当于线圈短路50安以上。
不去掉软铁是干不了点焊机活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微波炉变压器比较特别,不但是漏磁设计,还有磁通回路傍路限制功率。低压线圈与高压线圈间有两块软铁隔开 ...

谢谢解释!涨知识了哈。

网友:
我的成品点焊机开机就跳

网友:
环变不是更方便吗,微波炉改的这么流行

网友:
双变压器的也没跳过的路过。

网友F:
我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点焊机,市电供电16A空气开关也不跳,用起来很正常。

网友:
电焊机,插在plc柜的16安空开上,电流148安,点焊没问题,拉焊1分钟左右会跳,60*140大约8个千瓦,微波炉变压器改应该没这么大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点焊机,市电供电16A空气开关也不跳,用起来很正常。

听说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电焊机,焊点容易发黑,您的有这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听说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电焊机,焊点容易发黑,您的有这现象吗?

控制板不好的,就容易发黑。

我用的设计比较好的双脉冲控制板,设置参数合理、在焊接能力范围之内就不发黑,设置差一些会有发黑现象,设置不对发黑严重。

如果功率不足(电流上不去),光靠延长时间,就会出现发黑严重的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实践过,不跳。。。。。。。。。。。。。。。。。。。。。

网友(2024-01-17):
150*130*100变压器,空载4安多,点焊46安,16安漏保不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次级峰值短路电流达900A以上,能焊接的话必跳空开。法拉电容的点焊机业余使用可以的。

就是1000A的电流,有效电压不到2-4V,20A的电度表应该没问题,何况点焊时间极短,16A的空开即使掉闸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变压器短路时间根本达不到掉闸的时间,我是这样猜想的,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微波炉变压器比较特别,不但是漏磁设计,还有磁通回路傍路限制功率。低压线圈与高压线圈间有两块软铁隔开 ...

根本用不着加大空开电流?

网友I(2024-02-20):
引用 网友E:
改点焊机的微波炉变压器不是原来的磁路工作方式,为了得大电流把限制功率铁片去掉了。
点焊机几乎都是次 ...

那个根本不是限制功率的铁片,增加漏磁不是为了限制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变压器次级峰值短路电流达900A以上,能焊接的话必跳空开。法拉电容的点焊机业余使用可以的。-
不 ...

这只是瞬时电流,电压也只有几伏,算下初级电流也就二十多A,不足以使空开跳闸。

网友E:
引用 网友I:
那个根本不是限制功率的铁片,增加漏磁不是为了限制功率。

我亲手测试过了的确实是限制功率。不拆铁片次级(高压)短路电流很小,初级电流都上不了10A。拆去铁片次级(高压)接一个220V100瓦灯泡(相当于短路)初级直接炸10A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根本用不着加大空开电流?

微波炉变压器不用加大空开,微波炉变压器漏磁设计上电瞬间电流也不会很大,家用C形16A空开电磁脱扣高达百安培。普通变压器16A空开很可能就会跳,我改的1000瓦方牛16A就用不了,换了32A空开。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亲手测试过了的确实是限制功率。不拆铁片次级(高压)短路电流很小,初级电流都上不了10A。拆去铁片次 ...

那是稳流作用不是限制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I:
那是稳流作用不是限制功率。

稳流不就是限流了限制功率了嘛。初级几个安培电流是点焊不了多厚的工件的,去掉那个限流铁片初级电流可以达到40安。我折腾的微波炉变压器次级短路电流达到2000安。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稳流不就是限流了限制功率了嘛。初级几个安培电流是点焊不了多厚的工件的,去掉那个限流铁片初级电流可以 ...

2000A的电流,功率超过8000W了,即使此时变压器输出端电压降到1V,输出功率也达到2000W了,本来按常规计算额定功率200多瓦的变压器,超功率短时间使用到800W左右已经是榨干余量了,怎么可能发挥出2000W多的功率?你是怎么测得这个电流值的?瞬时间内电流表的反应速度跟不上,时间稍长的话初次级线圈都烧断了。再者从铁芯的磁通量考虑,20平方厘米截面的铁芯能通过8000安匝的磁通?如此大的磁通铁芯没有饱和?以上我是纯粹从理论分析的,绝没有攻击你的意思,只是觉得不可思议,想更进一步了解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2000A的电流,功率超过8000W了,即使此时变压器输出端电压降到1V,输出功率也达到2000W了,本来按常规计 ...

事实就如此,可以从市电电压降大概算电流,也可以从发热估算大概功率。次级用铜差不多1斤,2秒升温烫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71075&extra=

这个是1000瓦变压器
在还没加焊接线时测试次级短路短路达5000A。帖子是接好了焊接线,短路电流不到5000A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80151&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