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多核WD300 HK400-53FP求助

楼主(2022-07-17):
      航嘉多核WD300  HK400-53FP,如题,近期发现电脑不开机了,短接电源PS-ON无反应,5vsb电源还是有产生的,拆开一看,背面炸了个芯片,型号无法确定,R19 R21烧毁,阻值看不清,R19好像是100欧,R21好像是4R7,4.7欧,mos管测量短路。此单元被动PFC,估计是mos击穿(型号ISW10N80A),炸毁芯片。
      虽然电源不值钱,维修价值不大,自己修就图个乐趣,但因无法确定八角电源管理芯片和R19 R21型号,有没有哪位老师有相关参数或原理图,请提供下,不尽感激。

网友A:
网上找下8脚的pfc驱动芯片,查外围电路相仿的,应该能确定

网友B:
从电源壳子里找炸碎的芯片碎片,应该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源壳子里找炸碎的芯片碎片,应该能找到。

太小了,没找到,估计没了

网友C:
你这个IC要是待机5V形成电路的话,没建议你不要换了,直接换成5L0380R代替初级部分,简单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IC要是待机5V形成电路的话,没建议你不要换了,直接换成5L0380R代替初级部分,简单耐用.

待机电路没问题,这个IC驱动主MOS的,应该是主电源驱动芯片

网友:
应该是UC3843

楼主:
我也不确定,网上也找不到电路图,烧的两个电阻也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下8脚的pfc驱动芯片,查外围电路相仿的,应该能确定

这个电源是被动PFC,用了一个大电感,根据电路,这个芯片应该是猪变压器驱动芯片,估计类似3843之类的

网友:
开关电源是最麻烦了,不像低压电路可以随手折腾而不至于导致高压安全问题。上次一个全汉异形电源测量TNY276外围电压都爆了,原来故障是运行几十秒就无输出,怀疑5VSB部分问题,后拆换276及39欧启动电阻故障才排除。航嘉这个电源我也是碰到运行一段就无输出了,是常规的尺寸不值得去折腾。

网友:
正反面的图都上一下,这种小功率被动式的一般都是494电路,8脚的一般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D:
集成块应该是UA3843,R19,R20是场管栅极限流电阻,50-100欧都能用,集成块炸飞,周边的三极管估计也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集成块应该是UA3843,R19,R20是场管栅极限流电阻,50-100欧都能用,集成块炸飞,周边的三极管估计也有坏的

谢谢,有空折腾下,算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