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用管相关知识。

楼主(2022-07-18):
近来本人迷上了直流电子管收音机,闲暇时也喜欢逛各大购物网站,我发现同一品牌的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在管子选用上也各不相同,比如日本的silver公司生产的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大点的一般用1R5、1T4、1S5和小点一般用1R5SF、1T4SF、1U5SF但我也发现有的大型机也有用1R5SF、1T4SF、1U5SF的,看到这此我就纳闷同样功能相近的管子你带个后缀就大小通吃凭啥呀!难道你们有什么过人之处?带着这个疑问我在网络上搜索了这些管子的相关知识发现网络上提供的知识少之又少,现在此发帖向各位坛友求教这方面的相关知识还望各位赐教。

楼主:
谢谢于版主的解答我还有一疑问就是1R5SF、1T4SF、1S5SF这些管子除了灯丝是低电流外在屏极电流方面有什么改善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主的解答我还有一疑问就是1R5SF、1T4SF、1S5SF这些管子除了灯丝是低电流外在屏极电流方面有什么改 ...

       这套电子管(1R5-SF,1T4-SF,1U5-SF;1S5-SF;3S4-SF 屏极电流没有大的变化。直流机主要是1.5V甲电池损耗比较大。乙电能够工作时间会很长,节电考虑的是甲电池。从前售卖的空气甲电与大玻璃瓶装200g雀巢咖啡的体积基本相同,也就用1个月。现在有新技术体积有所减小。
,上面有正负极接线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套电子管(1R5-SF,1T4-SF,1U5-SF;1S5-SF;3S4-SF 屏极电流没有大的变化。直流机主要是1.5V甲 ...

这个甲电池如果用作总电流6MA左右的晶体管收音机应该可以用很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甲电池如果用作总电流6MA左右的晶体管收音机应该可以用很久吧?

1.5V 的低压半导体收音机如果用电子管收音机的甲电池,可以用一年以上。

楼主:
以前我村子后面的粮站里那老式摇把电话机那两个电池真叫一个大不知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