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6z4整流,6n2推6p6p电路图,谢谢!

楼主(2022-07-18):
求双6z4整流,6n2推6p6p电路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先生好,有完整的双6Z4-6N2-6P6P电路图吗?

6N2-6P1的电路图一抓一大把,你只要把图中6P1换成6P6P,阴极电阻改为250欧(不改也可以)就完事大吉。6P1是6P6P的塑型管,特性参数基本相同。

网友A:
另外6n2和6p6组合也不好看,不如用6n9或6g2p

网友B:
双6Z4(6Ц4П)整流。

网友A:
为什么要双6z4整流呐,一支6n7就搞定了

网友:
单6Z4可以供2只6P6P,只是管压降稍微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双6z4整流呐,一支6n7就搞定了

我查到1支天梭的6N7,但是是双三极管,楼长用双三极管整流,是用的什么电路,请指教。

网友:
给你一位烧友手绘图

网友C:
用5Z2或5Z4比较合适,都是很普通的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6Z4(6Ц4П)整流。

于先生好,有完整的双6Z4-6N2-6P6P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6n2和6p6组合也不好看,不如用6n9或6g2p

6n2市场保有量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5Z2或5Z4比较合适,都是很普通的整流管

6z4保有量多,价格相对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吴先生,谢谢!

不用谢,6N1或者6G2P阴极电阻上不要并电容,我试了许多,不管怎么并,声音都不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