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感磁环的老师帮忙看一下这是个什么材质的

楼主(2022-07-18):
一个磁环用来做1:1的隔离电源的,不知道其材质,有经验的师傅帮忙看看大概什么材质。

外径17.5 * 内径9.5 * 高7.5

1:1的隔离初级次级都是8匝。电感量大约400uH,颜色有点偏灰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低频的,用CD4047产生的100K左右的频率

300KHz以下都是低频。

400uH共8匝,每平方匝6.25uH的水平,这磁芯的磁感应量在2000左右,妥妥的低频磁芯。

网友:
这种电源滤波电感用铁环都可以,对材质要求不高

网友:
只有高低频之分,用万用表量电阻,有阻值的低频,无限大的高频。

网友B:
电源低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低频的吧。

不是低频的,用CD4047产生的100K左右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KHz以下都是低频。

400uH共8匝,每平方匝6.25uH的水平,这磁芯的磁感应量在2000左右,妥妥的低频磁 ...

大概什么材质的?

网友:
锰锌铁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