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石复合电路效果咋样?

楼主(2022-07-18):
有没有人实验过?网上看见一图,感觉挺有意思

楼主:
简单又实用,有人实验过吗?

网友:
6J1前级电压放大,6V6阴极输出,场效应管功率输出。设计合理。

网友:
电路简单,材料也便宜。好的话大厂商品机早满天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450输入电容3000P。过渡电容200P。

  管子跨导接近10S,太大不可直接用, 如图串联82欧反馈电阻后 ...

高人,做过吗

网友:
胆适合高夸导类型,如6j9,6s6,问题在散热器巨大,性价比不高

网友:
N年前做过类似的机器声音还是很可以的但是被人骂不伦不类后来也没有量产

网友:
6v6在这里这样用,似乎并不得当,应该选用跨导较高的小功率管更合适!

楼主:
用胆三极管与一只高反压大功率石三极管复合组成一个复合管(图1),可代替胆功放管做功率放大。特点如下:1.输出内阻低,做功率放大不易自激,大大降低了对输出变压器的要求。2.电子管中束射四极管或五极管接成三极管时,内阻变小,压降较小。如6P1零栅压屏流80mA时,屏阴压降为150V;6P14零栅压屏流80mA时屏阴压降为140V;6P15明显优于上述管,零栅压屏流90mA时,屏阴压降为105V。而胆石复合管大电流时压降只有几十伏,远小于三极管接法的电子管,其代替胆管时将使输出功率提高,自然也提高了效率。3.胆石复合管只要石管的散热片足够大,管耗在其允许的功率范围内,其工作电流电压可调,就是说可代替功率管6P14、6P3P,也可以代替807、6CA7、KT66等。从价格上算,完全不必担心其代用效果,因为目前石管的高低频性能十分优异。
  点击放大
图2是用胆石复合管制作的混合式SRPP功率放大器电路图。下胆管被胆石复合管代替,上胆管为双电子管并联。这里复合管压降低,使输出电压大为提高,增加了输出功率。本电路虽工作在甲乙类,但无交越失真。若使其工作在纯甲类,只需减小阴极电阻RM的阻值,加大静态电流即可。纯甲类比甲乙类输出功率要小些,音质会更佳,但改为纯甲类,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比都要重新计算。
  图2用6P15并联输出,静态总屏流52mA。1.28W以下为甲类输出,超过1.28w电路则过渡到甲乙类,最大输出15.3W。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比为744Ω:8Ω。电阻RL(62Ω)为防自激电阻。出现自激时,RM上电压不稳。敲一声道输入端时,在另一声道喇叭中会有反应。
    最后谈一下制作注意点,图中滤波电感用S=6.5cm2铁芯,如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铁芯,用φ0.29mm漆包线绕满。留0.22mm间隙,以防磁饱和。输出变压器铁芯截面积S=8.0cm2,L1用φ0.18mm线绕(1738-160)圈,L2用由0.77mm线绕160圈。铁片对插,不留空气间隙。晶体三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大于650V。集电极要加散热片,散热片与底板加绝缘片,并抹硅脂以加强散热。调节复合管屏极电阻阻值,可改变上胆管阴极电压。阴极电压的选取原则是使输出正弦波正负半周同时不削波,保证输出功率最大。工作点调好后,其电压稳定性相当好。电源变压器功率大于200W,有三组独立灯丝线圈,线圈间需绝缘良好。
    本电路前置胆管(6N8P)阴极和石管射极均无旁路电解电容,线路显得十分简捷。只要选用优质的耦合电容、大功率的金膜电阻,就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网友B:
几个小玻璃泡子,几个大玻璃泡子,再加上几个外观漂亮的牛牛,错落有致的排列在面板上,好听又好看,所谓胆机,要的就是这个情调!
末级大玻璃泡子,换成了石头管管,可能耳听还行,眼看就大煞风景了,所以,往往不被人喜欢!

网友:
正因为石输出功率受制于胆管压,效率不会太高,成本也因为散热器的需要比纯胆还高,这个应用才不可能普及

网友:
胆结石,免除输出变压器,体会胆的效果,建议楼主开做

楼主:
留存电路图

楼主:
电缆图不清晰

网友(2022-10-12):
引用 网友B:
几个小玻璃泡子,几个大玻璃泡子,再加上几个外观漂亮的牛牛,错落有致的排列在面板上,好听又好看,所谓胆 ...

      挂羊头卖狗肉,用铝合金棒车一个铁壳电子管的形状表面涂黑漆作为场效应管的外置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