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电视机的调台旋钮是什么原理 怎么和电视的主要部分连接的?

楼主(2022-07-18):
打算组装复古小电视 这种调台旋钮模块也许废品站可能有 这个和主板是波段开关的方式还是有总线? 不容易改的话就只能拆掉所有元件就剩旋钮开关 然后另做单片机板子把开关信号转换成USB HID按键信号给主板了 目前系统主板和液晶屏驱动板 液晶屏都测试通过 能出图像
主板是这样的RK3588 ARM cortex架构的电视主板 功能齐全 但是没有直接接电视调台旋钮模块的接口 所以应该要把电视旋钮模块加上单片机板子改造成USB信号的才行
已经准备的材料:
RK3588主板
液晶屏驱动板
NVME小容量固态
SATA固态
HDMI内置排线
液晶屏LVDS排线
14寸液晶屏
wifi 蓝牙天线
还差的材料:
老电视机木壳
旋钮模块
合适的带单片机的旋钮模块信号转换板

网友A:
给个图供参考,这个频道数只有12个,每个数字里面是一个6.3V的小灯泡,频道开关轴装了个旋转开关同步切换。既然有控制总线,用数码管显示频道也不错。你那小图是机械频道开关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图供参考,这个频道数只有12个,每个数字里面是一个6.3V的小灯泡,频道开关轴装了个旋转开关同步切换。 ...

其实用标准的USB旋钮模块也行 毕竟主板是安卓系统 应该支持usb旋钮模块

网友:
你要改的用不到旋钮了。建议用有高频头的改。v69系列的

网友B:
那个旋钮后面是高频头,连接线就4根,一个电源一个地线一个AGC最后一个就是中频输出。它出来的是中频信号,送给主板再次放大解调什么的才出来图像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旋钮后面是高频头,连接线就4根,一个电源一个地线一个AGC最后一个就是中频输出。它出来的是中频信号, ...

那就不好改了 不是总线的 不是USB或者I2C SPI连接主板的 改成USB HID协议的旋钮估计很难了

网友C:
如果用数字电路 一个螺旋编码器就可以模拟出来
02年流行的袖珍黑白电视机 用的是电调谐高频头 0V-30V的调谐电压 通过电位器选台
更早前的VHF高频头1-12频道   电子管机多为1-5频道 是一个一组电感为一个频道 多个电感组 组成的固定频道区域  通过选择开关 选择这个频道  微调频率电感 选择频率位置的 高频头  4跟线  电压  AGC 输出  地线  后来还有预留UHF高频头位置的 高频头
电视台频道 大概位置 (微调线圈1 精准调节电视台信号) 接收绕组 放大信号 输出
UHF 高频头(全频道高频头) 13-56频道  内部类似可变电容器 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图供参考,这个频道数只有12个,每个数字里面是一个6.3V的小灯泡,频道开关轴装了个旋转开关同步切换。 ...

友谊JD18 属于高档的 触摸式选台  日立的预选集成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一图用到的是VHF+UHF机械高频头,专供黑白电视机用

其实早期的彩电用的也是机械高频头  电调谐高频头流行 才开始用上琴键开关的预选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数字电路 一个螺旋编码器就可以模拟出来
02年流行的袖珍黑白电视机 用的是电调谐高频头 0V-30V的调 ...

用USB HID的旋转编码器模块就可以
因为这个RK3588的主板不支持模拟信号 但是能识别USB HID信号 然后控制里面运行的linux或者安卓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早期的彩电用的也是机械高频头  电调谐高频头流行 才开始用上琴键开关的预选频道

琴键开关要想改功能太难了
琴键开关 以前一个有10个自锁琴键开关 还有两个旋钮加全键盘的Android4.4的设备 虽然不是电视机但是和电视机很像 15寸屏幕 因为琴键开关是自锁的 当时连接上adb shell读取按键键值就一直显示被按下 导致没法弄按键映射 然后就只好拆下琴键开关 然后去掉自锁的金属杆变成无锁开关 然后装回去 连上adb 并获取root 并且安装RE管理器 把琴键开关的键值映射文件改了 让它们变成数字键的功能 然后安装电视软件就能通过琴键开关调台了 这还是刚研究电视机及其类似的设备(统称带按键android设备)的一段不好的回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琴键开关要想改功能太难了
琴键开关 以前一个有10个自锁琴键开关 还有两个旋钮加全键盘的Android4.4的设 ...

不过国产彩色电视机 最早用遥控电路的是 飞跃和金星牌 用的是 英特尔的8008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