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5351的奇次谐波扩展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2-07-19):
RT
奇次谐波扩展是程序,还是电路
NanoVNA V1实现了1.5G
V2上SI5351实现了4G
MS5351M(便宜,3块多) 看了下数据表是200M的,那我能不能扩到1G

楼主:
好像V2是用ADF4350来实现4G的,然后有一个MXD8641来切换ADF4350和SI5351

网友:
扩展的幅度很弱,意义不大

si5351现在价格恢复正常

网友:
硬件上是靠芯片产生方波来实现的。方波含有丰富的奇次谐波,基波与3次谐波相差只有10分贝左右,如果基波有10dBm输出电平,那么三次谐波电平大约在0dBm........。直接利用高次谐波扩展频带电路比较简,楼主用五次谐波就可以实现1GHZ.

我买了一块HMC830的模块,基频VCO是1500-3000,分频之后就实现了25MHZ-3000MHZ。HMC833是该芯片的升级版,将基频倍频获得3000-6000GHZ,加上基频和分频,可实现25-6000MHZ的频带。

网友:
来学习一下  玩这个的貌似不多

网友:
对于零中频方案,两个同频正弦波混频,输出的直流部分与两信号的相位、幅度相关,通过两个正交的参考信号测量两次(其实不一定需要正交,只要知道两次参考信号的相位差就可以,只是正交计算最简单),就可以解出被测信号的相位和幅度

如果是两个方波,输出的直流部分不仅与两信号基波的相位、幅度相关,还与各个奇次谐波的幅度相关,因此用正弦波的方法无法解出基波的相位和幅度(方波中奇次谐波的相位和基波是关联的,理论上幅度也是关联的,但由于不存在完美方波,所以幅度的关联性被破坏了,不能简单的用数学方法去除谐波的影响),所以需要多次测量(用不同相位的参考信号,因为参考信号基波相位变化时,谐波的相位是呈倍数关系变化的,多测量几次就可以分别解出基波和谐波的相位及幅度),测量2^N次,就可以最高得到N次谐波的信息(N次以上的谐波是混在里面的),比如测量4次(0,90,180,270各一次)可以得到基波和二次谐波,测量8次可以得到3次谐波,依次类推,如果只测量2次,只能得到混合了谐波的基波信息,如果没有谐波,就和正弦波测量是一样的了

但方波作为测试信号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测量有源网络(比如放大器)时需要小心,可能会导致其过载,因此方波作为测试信号来扩展测试频率,一般用于无源网络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