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16K33/B/C多封装选择LED数显驱动IC,I2C接口内置 RC振荡器

楼主(2022-07-19):
产品品牌:VINKA/永嘉微电/永嘉微
产品型号:VK16K33
驱动芯片类型:LED驱动
针脚数:20,24,28
封装形式:SOP20,SOP24,SOP28
产品年份:新年份
KPP2106
概述
VK16K33是一种带按键扫描接口的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数据锁存器、键盘扫描、LED 驱动模块等电路。数据通过I2C通讯接口与MCU通信。SEG脚接LED阳极,GRID脚接LED阴极,可支持16SEGx8GRID的点阵LED显示面板。最大支持13×3的按键。内置上电复位电路,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可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采用SOP20/SOP24/SOP28三种封装形式。
        工作电压 3.0-5.5V
        内置 RC振荡器
        最大16个SEG脚,8个GRID脚    (封装不同SEG脚数量不同)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I2C通讯接口,I2C从机地址可通过IO脚选择
        16级整体亮度可调
        最大13×3的按键扫描
按键显示复用需硬件电路配合
支持组合键需要电路配合)
        读/写地址自动加1
        内置显示RAM为16x8位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
        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封装
SOP28(300mil)(18.00mm×7.50mm PP=1.27mm)
SOP24(300mil)(15.40mm×7.50mm PP=1.27mm)
SOP20(300mil)(12.80mm×7.50mm PP=1.27mm)

  VK16K33此系列IC具有低功耗、高抗杂讯及高系统ESD防护能力;VK16K33整合了LED驱动和按键扫描的功能,將控制面板所需要的功能融合于一身,可降低主MCU的负担及需要的I/O数目。采用I2C的介面更可減少控制面板和主板之间的材料成本、进而降低产品整体成本。

  VK16K33有28SOP、24SOP和20SOP三种包装,分別对应三种更大显示点数;16x8点LED和13x3个按键、12x8点LED和10x3个按键,以及8x8点LED和8x3个按键。內建显示记忆体及RC振荡电路;工作电压:4.5V~5.5V;VK16K33支持中断信号和轮询两种工作模式。可选择性的提供按键中断信号給MCU,MCU可不须一直检查按键状态。

   VK16K33与系统控制晶片的传输只需2根信号线,通过VK16K33 侦测按键输入,可减少主版MCU I/O数目及精简主版及面板的布局线路;因此可降低产品整体成本。 VK16K33适用于高端家电、影音设备、仪表设备、车用装置等LED显示器/面板的控制及驱动。

网友A:
楼主发芯片介绍应该把规格书发上否则涉嫌乱发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芯片介绍应该把规格书发上否则涉嫌乱发广告。

好的规格书有的

楼主:
就是这个尺寸太大不会弄小于550KB

网友B:
看到 I2C接口就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 I2C接口就头疼。。。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是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尺寸太大不会弄小于550KB

压缩成分卷就发上来。